为何相机能识别人脸?

楼主(2018-03-26):
是摄像头的原因还是手机的原因呢? 不求计算公式,只求一些理论引导,谢谢!

网友:
相机中的脸部识别技术,它通过识别画面中的眼睛、嘴、鼻等特征信息,锁定画面中的人脸位置,并自动将人脸作为拍摄的主体,设置准确的焦距和曝光量。当脸部识别功能开始工作的时候,相机就会自动根据画面中人脸的位置和照度进行设置,确保人脸的清晰和曝光准确。此外,当画面中有多个人物时,脸部识别功能也能够准确工作,挑选最主要的对象。
脸部识别技术能够让相机自动识别画面中是否有人的脸部,并自动将人脸作为拍摄的主体。然后,相机在对焦和曝光控制方面都将针对人脸的状况来调整。这一智能功能带来两个最直接的好处:一是让摄影者更加集中精力在取景上,可以实现更完美的构图;二是提升了拍摄的速度。但是,对于侧面人脸的识别还有局限,有待于将来技术的发展来完善吧。

网友:
相机只能拍照,不能识别人脸
识别人脸,是一种图像识别技术或者说,算法
这个算法可以通过对相机拍摄的照片采取分析,进行图像识别

网友:
opencv里集成了哈尔特征库

网友:
哈尔特征
广告,可以看我的live
识别人脸的方式很多。相机的检测人脸,可以利用哈尔特征。
识别,可以利用卷积神经网络

网友:
一般是一个软件可以识别这样,也就是说理论上所有手机都可以...

网友:
现在很多手机都有了呢  应该和指纹差不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