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ED屏升压板供电接口连接方法!!有图

楼主(2018-03-26):
本人小白,求大神给个接线链接方法,说实话只接过液晶灯管的,这种没有接过,

网友:
着急啊,客户放这里3天了,哪位大神帮帮我

网友:
看图片应该是12v部分烧了  可以直接改个电源板加上通用升压板  看图片灯条定义-2+2-2  或者直接买个原装的电源板不就行了

网友A:
这个电源板都比那个降压板便宜,你又何必去改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板都比那个降压板便宜,你又何必去改装呢

哪里有这种电源板,TB有吗,

网友:
你那个小板是12V/5V/3.3V转换板,不是LED升压板,没法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