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0V3A掉电问题,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8-03-26):
朋友送来一本本,说装不了系统,开机测试温度有点高,风扇吹着,把系统安装完了,驱动都打上了,以为就这么简单,清理散热片是有风扇有点堵塞,吹不出热分,清理完毕,开机放音乐正常,用鲁大婶测试温度,也没多大事,以为OK了上个网站突然就掉电,在测试了几次是存在掉电问题,直接上论坛看资料,没多大线索,拆机换大电容,补上4个330开机正常进系统,测试不到半个小时又掉电了!现在一头雾水。。,没点思路!

网友A:
补四个470的电容,加大容量试试看,或者装6个33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四个470的电容,加大容量试试看,或者装6个330

感谢,问题已解决!补焊了供电芯片。4个330也补焊了就稳定了,测试一天没问题!不掉电了。

网友:
感谢,问题已解决!补焊了供电芯片。4个330也补焊了就稳定了,测试一天没问题!不掉电了。

网友B:
CPU 供电芯片?是吗,确定是哪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 供电芯片?是吗,确定是哪的问题了

加焊了供电,然后330也加焊就可以了!

网友:
补六个试试,我都是补六个的,试过补四个不行

网友C:
你机应该原始故障就是温度高引起显示芯片不良,只是你注意力在大电容上,回头加焊显示芯片,再改风扇常转

网友D:
看见中间那个大玩意  就搞 试试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机应该原始故障就是温度高引起显示芯片不良,只是你注意力在大电容上,回头加焊显示芯片,再改风扇常转

不是温度的问题,不定时掉电,问题已解决,换了大电容测试了一天没有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见中间那个大玩意  就搞 试试    。。。。。。

这样的大电容,通病坏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