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电路复杂吗

楼主(2018-03-26):
请问各位大神温控电路复杂吗。具体是怎么工作的呢。难道只有一个温控芯片吗

网友A:
温控电路不复杂,电路中最多的就是温控电阻,并且好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控电路不复杂,电路中最多的就是温控电阻,并且好认

电阻是什么样子的电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