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关于烧机的问题,我怎么烧都不热

楼主(2018-03-26):
怎么烧都不热怎么回事,我烧CPU供电管子,一根接地线,一根接大电感,电压3V电流1.98A,就是不热,
还有一个3V短路的也是,一个接24P上面,另一个接地,也不热,电压3V电流2A,
求助大神,是不是我的方法不对,,万用表都凤鸣了【叫唤了】,为什么不热

网友:
我感觉你烧机的方法不对  U供电短路 不用烧机 后级的原件也不是很多

网友:
你看看烧鸡的时候,电势降落到哪里了。电势是降落到你烧鸡的导线上还是降落在被短路的元器件上面。有时候电势降落到烧鸡的导线上是导线发热。电势降落到地上面发热是摸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