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修戴尔

楼主(2018-03-26):
        同行送来两台戴尔机,他说,这两天有事儿,没时间修。老客户啦,不好推
脱。拿我这里来修,经测试,一台戴尔灵越m5010无待机。

另一台是戴尔灵越14R,
板号

有触发,但掉电。先修简单的,无待机的那台,拆机,发现触发开关没接在主板上。看来这个机器修过,装机时,都忘了接开关,我就接上开关,看到底什么状况,发现该机能触发了,但不显示,报警八声,可调电流跳变正常,估计是显示这一块出了问题,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先查排线,重新插拔显示屏排线。试开机,显示屏正常显示。不到半小时修好了一台,装好机,放一边,很高兴,这么快修好了一台。接着修掉电的那一台,这一台掉电后,能再次触发。从理论上看来是缺某一项供电或信号,先测各大电感,未发现对地阻值异常。上电测试,发现无cpu和显卡供电。先修显卡供电,对显卡供电芯片查它的外围电路。
一阵忙活,未发现什么问题,准备换芯片,在料板上没找着该芯片。查网站看一下是否有同类问题?发现网上说,去掉PQ13能恢复该供电,找着主板上的 PQ13芯片,

去掉后,果然显卡芯片上的供电有了。那在修CPU供电,cpu供电芯片外围电路检查后,
正常,那就是CPU供电芯片损坏,上淘宝网店订上新芯片,等芯片到后再修,到了晚上,还想白天的一些事,为什么去了PQ13就有了显卡供电了呢?有点不甘心,不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到了第二天,没什么事干,根据所学迅维的电脑知识,静下心来,分析PQ13去掉后,显卡能上电的原因,PQ13是个复合N沟道场管,去掉后,PQ14导通。

得出结论:不是该复合管坏,就是二脚未发出高电平来。有了思路,马上开干。量PQ13二脚果然无高电平,追查该信号的来源,是南桥而来。
那就耐心查一下南桥的工作条件吧。当查到+1.8v_RUN时,

电压只有0.7v,明显供电不足。继续查下去,该供电是芯片PU3发出的,

经查该芯片外围电路正常,芯片也坏。暂时找不到该芯片。想到内存供电与该供电电压相近,飞线过来,

看会是什么效果?上电测试,CPU供电也出来了,可调电流跳变正常,但不显示。外接屏显,那继续查笔记本显示部分,最后,加焊显卡芯片,

亮机。

总结:一是我认为两个芯片误判的原因,是两个芯片的开启信号用万用表测的不准,还得用波波测的准确。二是理论是维修基础,实战是应用与成果,再加上自己的耐心和信心。一定会修出更多的机。
        以上是我的一点体会。希望和大家相互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
看着这种,被人修过的机器 ,就头大 ,问题多多,会修出很多的问题 ,来时不加电 ,修加电了 机器又点不亮 ,还要看看  CPU 内存条是不是好的  ,看看上家品德怎样

网友:
为什么要设置成收费呢:'(:'(

网友:
我 有一台不充电的戴尔,谢谢了哈

网友:
应该分享出来让大家学习,不应该收费!

网友(2018-04-25):
这通病是吗?维修的也太快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