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K55VD REV3.1 主板进水 不识别独立显卡

楼主(2018-03-26):
如题 主板进了水, 烘干后 处理腐蚀部位,整个清理完 测量无短路,接电流表可以正常开机,但是进系统无法识别独立显卡,目测就是显卡供电那里进水了,处理后独显供电0.89V  不知道正常不,兄弟们帮忙看看

网友:
兄弟们 再该往哪里查阿  没头绪

网友A:
你检测一下独立显卡是否坏了,替换一下试试

yjp

网友B:
看电流跳变,查显卡 供电

yjp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检测一下独立显卡是否坏了,替换一下试试

你是说换显卡芯片?还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电流跳变,查显卡 供电

电流跳变正常 显卡供电有0.89V   还要查什么

网友C:
显卡供电0.89V正常,查小供电显存+1.35V,显卡+3.3V,标注下进水处,观察其他地方有没有进水

yjp

网友D:
显卡供电1V左右是正常的,你还是查查别的吧

yjp

网友E:
这种情况得从供电到信号慢慢查了               .

yjp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供电0.89V正常,查小供电显存+1.35V,显卡+3.3V,标注下进水处,观察其他地方有没有进水

显存小供电都是正常的 进水的地方很多 只不过洗干净后 腐蚀的地方蛮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供电1V左右是正常的,你还是查查别的吧

就是没头绪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得从供电到信号慢慢查了               .

没图纸不好查阿 ,有没有实际点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图纸不好查阿 ,有没有实际点的建议。。。。。。。。。

直接把显卡拆了啊   或者有同样的和客户沟通好对换  拆了显卡的板子给没显卡需求的客户

网友:
进水机器要好好查查,细心

网友:
多半还是哪里断线了 或者电阻变坏了  好好查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没图纸不好查阿 ,有没有实际点的建议。。。。。。。。。

发给我帮你搞定,够实际了吧666电子城

yjp

网友:
主要还是看进水的地方,应该是进水腐蚀断线之类的

网友G:
你动过BIOS没?这个机器检不到独显的话风扇会狂转,版本有好几个,各版本显卡不一样,刷错BIOS也认不到独显,前几天修过一台,也是显卡主供电芯片附近进水,顾客拿来时能正常使用,就说风扇狂转,我开始没发现认不到独显,以为是BIOS问题,刷了几个都一个样,后来才发现认不到独显,就修的显卡主供电,修好后有电压出来了,但进系统还是认不到独显,风扇仍狂转,最后刷回原来的BIOS,进系统认到显卡了,风扇也不狂转了

yjp

网友G:
一般进水机器,只要各组显卡供电能正常出来,显卡芯片大部分是好的,你还是查查有没有断线地方吧

yjp

网友H:
还是主板进水氧化的问题,把氧化处的零件拆起来看看焊盘有没有氧化

yjp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动过BIOS没?这个机器检不到独显的话风扇会狂转,版本有好几个,各版本显卡不一样,刷错BIOS也认不到独显 ...

我也试了几个BIOS还是一样 ,刷回原BIOS也是认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进水机器,只要各组显卡供电能正常出来,显卡芯片大部分是好的,你还是查查有没有断线地方吧

好  我今天再仔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是主板进水氧化的问题,把氧化处的零件拆起来看看焊盘有没有氧化

被氧化的原件很少 就是显卡供电芯片那里有几个小电阻  我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给我帮你搞定,够实际了吧666电子城

哈哈 能发给你搞 我还在这里问什么

网友:
华硕的破机器就是难搞的很 还没图纸 只有点位

网友:
显卡核心供电0.89正常,测量下显卡周边的小电感,有没有其他电压

网友:
测了一下rsmrst没有3.3  这个3.3是3vsb上拉的 测了一下pcie b10没有3.3  这个待机是atx5vsb转换成atx3vsb

网友:
进水部位要细心查查可能电阻腐蚀

网友:
仔细看看......腐蚀的地方

网友:
看看主板上有没有断线的地方,或发黑的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