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红米2 2014811 屏灯暗 维修!!!

楼主(2018-03-26):
故障:屏灯暗
机型:红米2 联通版
维修:
同一个 图1明显比图2 暗淡
经测量发现 灯控B+供电无电压,直接短接测试 发现屏幕暗淡,再次测量 电压被拉低,不短接的时候电压只有2.2V
找个主板测量发现B+ 直通 升压线圈 下面的电感,再测量问题主板,电感不通路  随之换了一个  问题解决
应该是升压电感

网友:
问题 我怎么老是小小白   也是经常发帖啊

网友:
不错  手机维修学习中。。。。。。。。。。

网友:
非常不错 哪里来的图纸那 我也在学习中

网友:
屏升压电路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
有没有图纸,国产手机老找不到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