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5 进BIOS认不了硬盘,U盘。。。。。

楼主(2018-03-26):
g505开机不引导硬盘,U盘也不引导,大师有遇见过的吗?bios刷过了,硬盘换过,也改过硬盘模式,板号 LA-9911P  REV1.0   开机提示check cable connection          求指点.......谢谢
    硬盘口供电正常的

网友:
硬盘和U盘的共用条件是5V 重点看看这个5V对不,要不就是BIOS本身问题

网友A:
楼主写的太好了,厉害,服你了,朋友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写的太好了,厉害,服你了,朋友们

不懂就问,你装什么?大神。。。

网友:
该一下启动方式啊,你这个提示是无盘启动。

网友:
BIOS没设置对 Secure BOOT关掉

网友:
看看BIOS中是否设置网络引导为首选引导项,如果是,移至最后。

网友:
你这个是不是模式没有哈哈对呀,应该要用传统模式吧

网友:
仔细研究下BIOS的设置。一般都好解决 吧。

网友:
你这个多数是bios设置的问题哦

网友:
BIOS回复出厂,不行测量USB,硬盘接口的5V电压,有的话刷BIOS,还不能解决的话换南桥

网友:
你这样 怎么让别人回答你,,,你最起码的  供电 信号要检测下吧

网友:
先把bios改成F9恢复出厂设置,不行刷bios,再不行就只能换PCH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