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汽车充电器问题求助

楼主(2018-03-26):
在线求助 我手上有个电动汽车的充电器 短路烧毁了一个双向的二极管  由于烧烂了 看不到原先的型号 请大神指点 应该用什么型号的
充电器是 48v 30A 的  功率2kw

在线急等

网友A:
这东西应急使用时,是可以不装的。就是个保护元件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应急使用时,是可以不装的。就是个保护元件而已

那就是说搞个差不多电压的怼上就行呗

网友C:
关键是电流大,功率高。发热严重。有时还需联机才能启动或者正常工作。

网友:
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些功率器件的性能下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说搞个差不多电压的怼上就行呗

我觉得你可以不装这个二极管试试(坏了别赖我),要么就得分析查找这个元件的型号。搞个差不多的的怼上是不是更容易出问题?你可以多试多分析。是双向稳压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电流大,功率高。发热严重。有时还需联机才能启动或者正常工作。

太准了  装上去重了2个小时 电容鼓了 发热特别严重电流到时没测   变压器后边的3个薄膜电容都变形了 还买不到这型号的

网友:
有可能是充电电压过高造成的损坏,楼主没有测量充电电压和电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准了  装上去重了2个小时 电容鼓了 发热特别严重电流到时没测   变压器后边的3个薄膜电容都变形了 还买 ...

对的,这样的功率器件修起来有时挺缠人的。欲弃可惜,欲罢不能

网友:
你用两个稳压二极管对接,然后焊在上面,因为具体参数不是太清楚,你量一下两端电压,找高百分之30的耐压值基本上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