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电源灯不亮,暗屏

楼主(2018-03-26):
A1466 进水机  清理后现在的故障是用电池可以开机正常显示。不用电池 用电源插上自动开机 接口上小灯不亮 。可以听到开机声音 但是暗屏,在用电池的时候插上电源马上就暗屏,拔掉电源恢复正常 ,也不充电。换过EC 还是一样 ,苹果修的少 ,求这方面大神指导下 给个思路 谢谢

网友:
一般都是进水导致的。。我也正在修这个型号 不过 是 LED灯一会亮一会暗

网友:
这个机子,如果是暗屏,一般都是二次升压问题

网友A:
排线换了没,还有小绿灯的线路查没

网友:
找找屏上面的问题

网友:
试换一下电源小板或者是排线。。。

网友:
先修小绿灯不亮吧,修好说不定就不暗屏了

网友:
不一定是EC的问题哦!!!充电小板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线换了没,还有小绿灯的线路查没

是小板到主板的排线吗 小板换过

网友:
重点查适配器供电这一块    电源指示灯不亮可能是主板到小板之间有断线    看看进水的位置有没有腐蚀断线之类的

网友:
查下 升压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一般来说,这种进水不亮机.先换小板上面的排线,看接口有没有腐蚀.拔掉小板,单用电池,看暗不暗屏,如果不暗屏,查小板和主板上面的LID信号.

网友:
A1466进水排线必坏,一般都是3.3V供电没到LID芯片

网友:
先查小绿灯适配器检测电路是重点,搞不好是你那个电源头小板出了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和你一模一样的情况,也是用电池OK,插上电源立马黑屏,最后是换屏就好了,是真的

网友:
                      查下升压部分

网友:
你瞎扯蛋,换EC那么麻烦你也干,你就不能暗屏时查信号,不就一个主供电加PWM和LED-ON,实在不行拉跟铜丝也好啊,这机子暗屏等于送你钱!

网友:
这个就厉害了,绝对是大师啊,这信号我看到都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
问题一样, 修好了吗?

网友:
此机已修复 换小板到主板的排线好了 ,感谢各位指点

网友:
升压电路呢?那个是公共点通过一个保险,然后经过一个未装的芯片,过孔到平供电管理芯片跟前的一个电阻上的,8V分压3.3去开启平供电,你跑跑线吧,这个都没可深挖的东西

网友:
发来我看看先 开玩笑的 我最近也在研究

网友:
那个电源接口小板进水也坏的多。多测测看

网友:
电池能用 电源不能用 查电源电路啊

网友:
进水的地方看图纸查询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