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屏灯不亮,小问题!!修复艰难啊

楼主(2018-03-26):
机型:iPhone6
故障:屏灯不亮  可以看到显示
维修:
大家看图说话

接到手机测试后,故障所述。拆开手机 发现灯控已经搞过了,貌似已经不是这么容易搞定了。
加电直接测屏灯输出端0.7V,是不是灯控坏的,换了一个故障依旧
拆开灯控 打阻值,都正常,顺便测了下  灯控二极管两端,

一端4.2 另一端0.7,果断换了一个,装好灯控,开机显示正常,  二极管太小不好焊接,可以先把右边的焊在主板上,另一端飞线,高手就算了,怕把U吹坏了

过程小插曲:拆二极管的时候 直接用镊子扣掉,一不小心,灯控掉三个点。。。。。大家注意了

网友:
不错  修手机关键是手工。。。。。。。。。。

网友:
我也在练习焊接最小的元器件 不太容易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