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543不触发

楼主(2018-03-26):
这种板载CPU的新机器不触发首先会想到的就是BIOS 先刷了两个故障一样没反应,待机3 5V都正常 电源充电也正常,看论坛里也有人运到同样现象,说明可能是通病了,但没发现有人解决直接放弃了 ,有人说是板载CPU,小吹了一下一样,静下心来以自己的维修经验来看板子很可能是软故障引起,自己的遇到这种问题有一个绝招就是乾坤大挪移,先移mos管没反应,移待机和充电周边电阻没反应,最后居然真是移了一个15脚供电转换芯片直接触发亮机了 不得不佩服自己的绝招呀!!!
发30红包购买故障图,不喜勿喷,都是靠修技术的 ,谢谢!

4.89 MB, 阅读权限: 255, 下载次数: 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芯片软故障

DELL 15-3543.zip

4.62 MB, 阅读权限: 255,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原机备份

网友A:
这个没有图纸吗?  这个芯片是什么芯片   楼主没换一个吗?

网友:
是待机芯片?还是CPU周围芯片, 是本身芯片的故障?

网友B(2018-04-27):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图纸吗?  这个芯片是什么芯片   楼主没换一个吗?

应该是这个芯片,有人上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这个芯片,有人上图了。

兄弟拿图记得去加点分撒。慰劳一下小弟~

网友(点评):
分已经补上,因为我看的时候,你贴子只写了一半,没什么技术含量,所以。。。。哈哈

网友(2018-06-23):
这个机器待机会有3.3V和5V的电压吗》 在待机芯片对应的电感上能测试到吗》?

网友(2020-03-14):
高手啊,移芯片都移出科学来!

网友(2020-07-28):
直接拆掉这个芯片,是不是显卡就不能用啦?

网友:
这是个什么型号的芯片?我也想知道 直接拆掉这个芯片 什么后果。

网友(2020-09-09):
哪个芯片呀????????????

网友(2020-12-16):
楼主厉害  乾坤大挪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