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G41电源管理芯片出问题了怎么办

楼主(2018-03-27):
EN               有3v

vcc/EN_PH4  有5v

pvcc有12v

boot有10v

vid组有  1.05v的输出排列

上管驱动电压UGATE   无电压

下管驱动电压LGATE    12v

出现这种问题是怎么回事,该怎么查?
版本是G41MT  rev 2.1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代换过了,还是一样

电源管理芯片出现这种情况该怎么查

网友A:
下管有电压,芯片过流保护了,查电容 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管有电压,芯片过流保护了,查电容 CPU

就是CPU供电输出端的电容组?
还是mos管那段的

网友:
下管有电压,芯片过流保护了,查电容 CPU 学习了

网友B:
下管处于完全导通是有过流保护啦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管处于完全导通是有过流保护啦喔

可是上管d-g之间的电阻阻值正常啊,该怎么检测

网友C:
把电容全部拆了              慢慢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电容全部拆了              慢慢找

可以去试试,万一说不定运气好是电容不良导致的

网友D:
把电容全部拆了慢慢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电容全部拆了慢慢找。。。。。。。。

电容没问题~~~核心电压没有,内存条供电也降到1.54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