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3459待机唤醒之后花屏

楼主(2018-03-27):
戴尔14-3459待机唤醒之后花屏,一开始判断是显卡问题,维修之后还是花屏,仔细想了想了在系统下运行都正常鲁大师压力测试也没有问题,只有待机唤醒之后才会出现花屏情况,应该不是硬件问题。换了个自己的硬盘安装系统官网下载显卡驱动安装之后故障依旧,在官网下载了bios刷上之后问题解决了,待机在唤醒一切都正常。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这种故障还是比较少见的,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情况我以前在HP的电脑碰到过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这种故障还是比较少见。。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这个问题很少见

网友:
这种问题真的很少见,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这个 我常遇见  一般回复系统就好了 没更新过bios

网友:
学习了,修这么久没遇见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