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无待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8-03-27):
联想G470无待机维修
       下雨天无事在看电影,来一老师说本子不管用电池还是适配器都无反应,拔掉电池插上可调电源,发现,无待机,在装上电池插可调电源还是无待机,于是留下本子维修。

        拆机,发现机器进过饮料。清洗一番(未发现线路腐蚀,元件掉件情况)的时候发现鼠标右键SW5 按下去,首先换了。

        打阻各个大电感没有发现明显异常,通电测试19V保险FP101正常,测试公共点B+电压为0V,再次打阻公共点阻值为387,认为很正常。于是测试第一个隔离管的控制极电压19V,难怪,因为隔离管的P沟道的场管,控制极为低才会有输出。于是追查控制极来源吧。
这是根据图纸画出的简化图:这样就很简单了,先拆除PQ304,让19V通过2个电阻分压直接产生低电平的隔离管的控制极电压。通电发现公共点电压19V已经出来了。那说明相当于图中其开关只用的电路强制分压电阻的上拉电阻R1短接,造成不能分压19V只能直接通过下拉电阻R2接地,所以该电阻上端就为19V,导致隔离管控制极电压为高,隔离管截止。

所以,问题是出在图示中开关的电路部分:
         下图列出了简化原理图,要使PQ304  PNP三极管截止,必须基极电压为高,实际测试确实为高14.9V,但是测试集电极电压是19V。那就是不受控。断电在线打阻C极E极  击穿。

         这个管子一般不容易找,所以也从仁宝代工的料板上找到相同位置的管子换上,开机,电流正常跑动,该机修复!(损坏元件2个如图,亮机图)

网友:
这篇文章解释的有深度

网友:
向老司机学习,这文章写的非常好,一目了然。。。

网友:
写的非常详细   谢谢分享

网友:
适合新手学习,每个信号,电压分析的很清楚

网友A:
迅维还是带出了一批人,有内容的贴子越来越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迅维还是带出了一批人,有内容的贴子越来越少了

感谢迅维,感谢CCV,感谢。。。。。。。。。。。

网友:
解释的很到位一目了然  辛苦了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新手学习 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
对保护电路理解的很透彻

网友:
比较有深度
老司机

网友:
向老司机学习,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写的非常详细   谢谢分享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这篇文章解释的有深度     学习了

网友:
现在这款老机器 ,问题开始出来了,前几天 就有一台

网友:
老司机写的非常详细 值得我们学习  666

网友:
图文并茂,详细清晰,谢谢分享!

网友:
高手 新手在这膜拜

网友:
图文并茂,详细清晰,这一看就像迅维阿林老师的发帖风格,谢谢分享!

网友:
汗,就是一个开关的事呀~~~!LZ真牛

网友:
这个帖子适合给新手指路,老司机就可以跳过了。

网友:
分析很透彻,佩服,,,,,佩服。。。。

网友:
分析的有理有据 还画出来 有耐心

网友:
学习了 有内涵 有深度 楼主内功深厚

网友:
图文并茂 最主要分析的通俗易懂

网友B:
老司机了 基础很扎实 不走一点弯路
yxl124297
有的时候头晕,会走好多弯路的,别这样说,哈哈哈哈!
详情

网友:
楼主技术不是一般的牛 感谢分享出来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司机了 基础很扎实 不走一点弯路
有的时候头晕,会走好多弯路的,别这样说,哈哈哈哈!

网友:
仁宝的板子 这电路 楼主还是牛逼 学习了

网友:
祝贺楼主又转到银子了
过程很详细,一目了然,这种帖子需要多发些

网友:
修得不错 已加分

网友:
这一顿分析,温故而知新啊

网友:
隔离电路分析的很详细啊

网友:
分析得非常详细,,不错,学习经验了。。。

网友:
仁宝点火回路经典故障

网友:
厉害啊 学习了 下次修机器要细心点了

网友:
写的非常详细 谢谢分享 。。。。。。。。。。。。。。

网友:
修个机器不容易 厉害 学习了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向老师学习了,,,,,,,,,,,,,

网友:
维修高手还在学习中。。。。。。

网友:
还是老司机啊。。。。我什么时候能这样啊

网友:
每次看这个地方都看不懂,隔离保护那块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值得路过的人学习

网友:
这什么现在楼主说的内容都看不完了呢?什么情况

网友:
这篇文章解释的有深度 。。。。。。。。。。。。。。。。。。

网友:
来学习学习各位维修大神的技术都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