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证

楼主(2018-03-27):
p1 p2 p3 有19V电压B+只有1.8V   求证   我是小小白

网友:
我看你这样说我都醉啦,那个是充电电压呀,有充电才有比电池电压高2伏吧

网友:
把电池给装上去测量,电压就出来了 11.1左右把

网友:
不知道你这是要解决什么问题 来求证? 是不充电 还是什么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