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005不进纸

楼主(2018-03-27):
型号  hp m1005
故障  打印复印都不进纸修练很多台这个问题打机子 很常见打一个小故障
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脱落了????????????????

脱落应该不可能 吧,脱落的几率太低了,应该是感应器的问题吧

网友:
搓纸轮磨损,换一个就行了,看看上面的纹路是不是磨平了,或者很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脱落了????????????????

搓纸轮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