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ndroid手机的硬件设计上,也都不允许抠电池和换电池了?

楼主(2018-03-27):
一个最简单粗暴的解决死机问题的方法木有了.......

网友:
本文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被《今日头条》私自转载并被刻意隐瞒出处。
======================================
一.
手机已从曾经的奢侈品转变成现在的快消品,市场需求巨大,竞争也异常激烈。在科技不断演变和人的审美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越来越紧凑的超薄机身已经是主流审美了。一体化可以大大提高手机的观感手感,对于一个高档的手机,一体化是一个细不可少的加分项(此处不详细阐述,这玩意完全可以另开一个问题了)。
而可拆卸电池必然要配合一个可拆卸后盖。随着拆卸次数的不断增加,后盖一定不会像刚买来那样严丝合缝,严重影响了手机的一体化和观感,个别严重的会影响手感。
HTC的M7,可拆卸后盖的国行版和一体化的国际版就是鲜明的对比。

二.
虽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大屏,但是在保证强度前提下的超薄机身,一定是众厂商孜孜不倦的追求。使用不可拆卸电池之后,手机可以不用预留后盖和电池之间的空间,可以大大节省手机空间,对让手机变得更加纤薄有直接粗暴简单有效的好处。
我印象中最薄的可拆卸电池手机就是三星的S4,如果有错,请指正。可拆卸电池能做到7.9mm的厚度,三星也是蛮拼的,但是7.9毫米的厚度在今天,不算“超厚”也算不上超薄吧。
S4甚至比5S还略厚

三.
得益于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手机的硬件成本也在不断下探。刨去山寨游击队不看,市面上的主流手机价格已经从数年前的5000以上演变到了如今的千元左右,谁又能知道下一波的价格战阵地是不是500元以内呢?
而与之形成明显对比的是,电池技术在消费领域相对于数年前却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成本自然也不会像别的零器件一样变低。现在“大电池”已经是手机最基础的配置需求了,一块像这样的电池,成本是不可忽略的,售价自然也不会便宜,而有购买第二块电池需求的人并不是很多。所以原厂电池对于厂商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赢利点。

四.
厂商自己不愿意做,就会有第三方的配件商感兴趣。由于市面上配件商鱼龙混杂,大量虚标电量甚至有安全隐患的电池让消费者无从选择。很多人由于价格因素,购买的都是一些质量有缺陷的产品,这些电池轻则电量虚标,让手机的使用体验打了折扣,重则不能稳定供电,会让手机的元器件发生不同程度的损坏,更有甚者会发生失火爆炸的现象

五.
现在的手机相比几年前,功能越来越复杂,相应的,也需要更多功能更复杂的元器件来实现相应的功能需求,所以对于手机内部寸土寸金的空间,利用率也越来越高。而可拆卸电池相比较来说占用了相当大的非必要空间,所以从这点上来说,取消可拆卸电池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手机卡的变化从某些方面来说与此类似。
在没有了“可更换”的限制之后,电池可以省去外面的包裹材料,滕出更大的空间,甚至不用考虑常规的形状,可以在有限的空间环境里最大限度的增加电池容量。

六.
有可拆卸电池就要有裸露的电池触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触点会出现氧化现象,尤其在一些空气比较潮湿的地方,严重的话会直接导致手机不定时重启,严重影响使用体验,会让消费者把“不好”的帽子直接扣在手机的头上。

七.
电池寿命一般都不会很长,一般一年是一个大限,这时候的电池容量会有一个明显的衰退,个别时间会长一些。如果采用可更换电池,大多数人都会选择重新购买一块电池,而如果是不可更换电池,绝大部分人都会考虑更换手机,而不是电池。这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手机消费的周期。

虽然现在越来越多的手机采用不可更换电池,但是几乎所有的手机都能在死机的时候长按电源键10S左右强制关机或重启。

最后,其实我也倾向于可换电池手机,那种换了电池瞬间就满血复活的感觉简直不要太爽

只是时代一直在发展,很多事情有利就有弊。

希望有一天,我能用上一款完全不需要充电的手机。

明天会更好。

谢邀。

网友:
('ω')简单的说下我的观点

可拆电池的话,后盖往往有两种形式。

第一种是抠下来的后盖。(典型例子就是三星)

第二种是滑动后盖,这种后盖往往比较松垮,所以采用不多。

若要实现前者,那材料必须得软,这么一来只有一种选择,塑料。

后者的话我也不大清楚,但是我见到采用后者的机型也都是塑料后盖。

好处显而易见,可以换电池,续航MAX!(像LT26I,MX3这种可拆后盖不能换电池的设计是在闹哪出!)

缺点也是有的,比方说可拆卸式后盖由于非一体化会影响到手机的美观程度,外加用户也越来越重视手机外形和材质,各种大塑料根本不上档次。(又要说到星星星了('ω'))

现在的手机设计风格以及用户审美,似乎都比较偏向于双面玻璃(Xperia Z)和金属(HTC One)的手机,而且移动电源也是越来越漂亮,越来越轻便,时间一长,大家似乎也都习惯了移动电源。

特别是,移动电源比原电便宜太多了。

但是我的手机后盖材质塑料可拆但是不可换电池而且我还没有移动电源。

('ω')

补充:我手头的两台Xperia都是不可拆卸电池,强行关机是长按电源+音量上。

(*/ω\*)

网友:
可以买三星。。。。可插内存卡,可换电池,业界良心

网友:
首先,这样设计的愿意可以把手机做的更加一体化,可以节省手机空间,做的更轻薄,满足市场上对手机厚度的追求。

其次,这样做可以把一些特殊材料用在手机壳子上,增加了美观,一体化的手机外观和可以开后盖的手机外观肯定不是一个美观级别的,当然,可以换电池的手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外观创新,至少我没有见到过。

再其次,我们都有种神奇的东西叫做充电宝。

网友:
因为现在系统稳定多了,基本不需要扣电池了

网友:
每天晚上或者中午插着充电器玩手机是一种痛苦啊

网友:
因为现在的消费者已经非常接受充电宝这个事物了。
并且很多人手上也有充电宝了,买电池反倒成了浪费。

水到渠成于是厂商也可以开始放手做一体化了。
另外,其实重启可以用组合键的

网友:
借用知乎不知道谁回答的一句经典名言:
安卓用户就不是人了吗?

网友:
在我看来,厂商设计手机不可拆卸电池,就是厂商懒惰的表现!!而这种懒惰反而最符合厂家的利益,降低了设计难度。因此,其他厂商也开始使用。对用户来说:大大增加了用户的后期使用成本,让手机连换电池都要跑售后,完全就是坑爹的设计。
     一直以为,iPhone电池一直不可拆卸的设计很坑爹,但竟然渐渐的成为潮流,有人鼓吹说一体设计有什么好处,说电池可拆卸的坏处。但可拆卸的设计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所有可拆卸电池设计的弊端给用户带来的不便,不是用户应该为不能拆卸的不便而买单的理由!!那谁应该为此买单呢?就是厂商的设计师!!设计师的优秀与否在于为了用户,而不断的突破设计上的难点!!而不是简单的用不可拆卸电池来解决。不然,要你干毛线。(吐槽可以不看)iPhone6,我也是醉了,摄像头突出成这样,真是恶心,白带更是醉了,你都不会设计成和外壳一样的颜色??还有没有审美了!!(吐槽,可以不看)

   从这个意义上,我反而十分欣赏三星的可拆卸电池的设计,尽管S5有IP67的防尘水的功能,但依然能换电池!!虽然其他防水的手机大部分都是不能拆电池,但S5就可以,这尼玛真是厉害,这就是三星设计师的用心!没有直接用不能拆电池来解决!!虽然带给自己设计难度,但依然坚持可更换电池,带给用户方便,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用户的后期使用成本!!赞一个!!

   每一种方案都有缺陷和优点,关键是厂家的设计思路和消费者的跟人取舍问题,你愿意被苹果的设计牵着鼻子走,以为苹果的设计就是最好的设计,我表示无奈。至少我现在自己知道我需要什么,不会被厂家的脑残思路给误导了。当然,有一天电池技术让你冲次电用一个月或者更长时间,我会同意不可拆卸电池设计,因为优点完全战胜缺点。但目前电池技术没有革命性变化的今天,我觉得不可拆卸电池就是懒惰的设计!!!

每个人的习惯不同,喜欢的插着充电宝的您请便!!

这是我自己的观点以及看法,您有什么不同观点,您可以自己回答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iPhone 这样做了我们也跟着这样做。

网友:
没啥换电池的必要了,手机整体的使用寿命现在普遍反而不如电池长了。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很简单。
可拆卸电池的好处在于可以随时更换备用电板。
一体化设计的好处在于美观,减少厚度,避免假电池出现减少安全隐患等等,唯一的缺点是
不可以更换备用电板,这在以前,是一个致命的问题,用户不会接受的问题,所以没有手机厂商设计成一体化。久而久之可拆卸电池成为了一个潜在的规则了,默认所有手机都支持可拆卸电池。
没有哪个手机厂商敢挑战这一点。你做不可拆卸的,对不起,用户我不买你的。
我还有好多可选的。
然后苹果出现了。你要可拆卸电池?哦,对不起,苹果说no。
用户说拿我买别的手机。
苹果说,爱买不买,iPhone仅此一家。
用户说好吧,不可拆卸就不可拆卸,没办法,谁让我想要iPhone呢。
只有苹果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魅力,可以做到这样。
然后这个潜在的规则就被打破了。手机厂商发现用户是可以接受电池不可拆卸的。
手机厂商还发现一体化设计可以带来这么多好处和优点,而最致命的问题,已经被苹果解决了。
当然这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先有一两家厂商试水,发现,哎,用户对这个没有以往那么强烈的在意了,然后大批厂商跟进,然后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网友:
起因:

iPhone的最初设计是美国人思维。
美国人不是在家里,办公室,就是在汽车上。随时可以充电。
所以他们的手机,通常只需要可以持续用4小时。

而iPhone因此可以偷工减料、降低成本,使用了不能换电池的设计。

iPhone成了老大,大家就效仿。

==================================================
然后罗永浩打圆场说:人们通常认为,不能拆卸的东西质量好。
==================================================

不可拆换电池有什么好处?

1、体积小。因为电池不需要结实的封装外壳,电池不需要封装在外壳里的电池保护电路。

2、成本低。因为不需要电池封装外壳和电池保护电路,成本也降低了。成本降低还有几个方面:
因为外壳不需要拆卸,模具费低了很多,加工难度低了很多,尤其是可拆外壳要做到高精度和可靠性,制造难度会高得多。另外不需要电池弹簧片,也大大降低了加工难度,因为这是最容易出质量问题的地方。

3、可以薄一些,轻一些。

4、不可拆卸,也减少了山寨电池的使用。因为商家不甘心不借电池挣你一大笔钱,总是以高于正常价格很多的价格卖,结果给山寨货留下很多空间。

5、对手机的要求降低,比如可以减少换电池需要记忆储存的内容。

6、可以多挣一点钱。或者说,只要有一个部分坏了,就得买全套手机加电池。

7、总体上讲,不能换电池的设计,大大降低了设计难度、制造难度和手机成本。

========================================================

高端的手机,还是可以换电池的。比如说大多数的卫星电话手机,都是可以换电池的,无论是欧星、海事、铱星,我没见过不能换的。

军用的各种数字通讯手机,也大多可以换电池的。

大多数户外手机,是可以换电池的。

=======================================================

我用过的几款三星手机是可以换电池的。我用过的华为520也是可以换的。我用过的G78大电池手机也是可以换的。以前的一些HTC也是可以换的。

=======================================================

为什么大多数人都能接受不能换电池的设计了?

因为大多数买智能机的人都是不大在乎通讯的可靠性的。他们主要用来玩,偶尔需要外出,也是配一个移动电源。

但是有些人不一样。我前几天见过几个商人,他们都用智能机看微信,但是主要的商务联系号码是装在老式的功能机里。不仅待电时间长、信号远远好于智能机,还可以换电池。

网友:
私认为换手机厂商赚钱比换电池厂商更赚钱。

网友:
看到有个答案里说,”有一天电池技术让你冲次电用一个月或者更长时间,我会同意不可拆卸电池设计,因为优点完全战胜缺点“。

对于很多人来说,可换电池、可插卡、钢化膜、前盖后套、小圆点、关蓝牙、清理垃圾、电池医生,这些都是必须的,你敢质疑,分分钟举出一堆我朋友的iPhone 4的Home键就给按坏了的例子给你听。就像这个问题,先不说每款手机都有强制关机的方法,就说Android死机这件事吧,这几年早就和iOS一样系统出错就会自动重启了,你问不能抠电池死机了怎么办???WTF!

网友:
换电池能解决续航问题啊!这才是最重要的啊

网友:
这就是计划性汰旧的设计嘛,电池用差不多的时候,下一代产品也就出来了,由于不能自己动手换电池只能去找官方售后,然后你会发现与其花那么多钱换个电池还不如直接买个新的算了。

网友:
基本上有3个方面的原因:
1.出于稳定提供电压的目的;智能手机的系统更复杂,CPU对电电压稳定性要求更高,这就要求电池能持续提供稳定的电压,传统的功能机电池接口设计,很容易在震动的时候导致电压波动或者随着插拔次数的增加,接口钝化或者腐蚀,导致接触电阻增加而电池功率降低或者波动,电压的波动和功率降低,就容易导致手机系统瞬间崩溃。
2. 出于安全和保护电池的目的;智能手机使用的软包装电池,由于其采用铝塑膜作为包装材料,铝塑膜本身较脆弱,容易在多次插拔和非专业更换过程中被损伤,导致电池漏液或者严重的时候出现起火现象,导致人员伤害或者物品烧坏。
3. 出于降低厚度的目的,电子产品都在追求更轻更薄,电池本身也是,电池的包装材料越来越薄,当然需要更多的呵护。
4. 当然,苹果公司一直是追求完美的,乔布斯认为,苹果的系统足够完美,用户不需要担心其系统的问题,苹果帮你考虑了所有的问题,你只要用手机就好了,不需要对系统了解更多。
以上就是为什么智能手机你不能随时随地换电池的原因,当然,工程师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设计的,你可能不满意,但事实已经这样。

但其实,所有的手机电池都是可以更换的,如果你的手机已经使用超过一年,建议你换个电池,提高你的手机性能,降低安全后患,延长电池的续航时间。Of course也可以使手机系统的CPU不被降频(不管谁家的手机,用了两年以上,如果不希望系统经常死机。

网友:
针对早期不扣电池没法重启手机的风险,现有硬件上基本都能规避了。一个是基带芯片内部的硬件看门狗可以解决大部分软件异常死机,重启系统。另一个很多平台电源管理芯片支持长按开机键多少秒硬件系统重启,记住这个是硬逻辑的,不受软异常影响。当然极致情况(宇宙高能射线爆发摧毁芯片逻辑电路?!)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