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植球的时候没有钢网怎么办

楼主(2018-03-27):
师傅们,大家遇到显卡或者桥坏掉的时候。不可能每个都有钢网吧。没有钢网的时候要怎么办呢
显卡

网友:
万能淘宝好像有一个叫万能钢网的东西,然后芯片上面没有脚位的地方用后一扣就掉了,不一定都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