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lx3 开机风扇转就就停,无CPU供电

楼主(2018-03-27):
现像就像标题上说的,测量PU1 无CORE_EN 第5脚,量34脚也无VR-RDY,23脚有5V 48脚有12V,换掉了PQ80也不行,短接PQ80的1和3脚,第一脚只有0.5V,第三脚有5V。另外这板子,待机的时候就有1.5V,换了内存PWM还是一样不行,感觉1.5V先出来不对,在网上查了一下时序,时序说是后出来,测量SLP-S4和SLP-S3都是触发后送到IO的,强制短接绿线和地,开机后1.05V 3.3V 5V12V都出来了,就是不出CPU电压。加焊了IO,加焊了桥,量的供电管也都感觉没有短路,掉电后也不保护。现在不知道怎么弄了,请高手支个招。!!!!!,另外说了下,FZ的点图,我装了个虚拟机,在里面装了个XP系统,没装杀毒软件可以打开,WIN7打不开

网友A:
看你乱来修的,没有CPU供电,连开始信号都没你就往后推呗,VTT1.05V电压有没,VCCSA0.9V有没,0.9v有就控制CPU供电开始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乱来修的,没有CPU供电,连开始信号都没你就往后推呗,VTT1.05V电压有没,VCCSA0.9V有没,0.9v有就控制 ...

是指VTT-DDR这个电压吗0.7V, VCCSA这个图纸上没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