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M5A78L LE开机跑EE,重启可以正常开机

楼主(2018-03-27):
华硕主板M5A78L LE开机跑FF,重新复位下可以正常开机,BIOS也刷过了。请问这个是哪里的问题,复位灯一直闪烁。

补充内容 (2018-3-28 10:18):
  维修过程:大致量了主板无短路。上U,上条和显卡通电开机。不跑码复位灯一闪一闪的。这时量了下主板的各路供电都正常。PCI-E的A13和14脚为0.47V正常。PCI的B16脚1.56V正常。(注意现在很多主板PCI的B16脚要加一...

网友:
好简洁的描述

网友:
我也纳闷,直接开机是FF,重启下就可以开机。

网友:
  维修过程:大致量了主板无短路。上U,上条和显卡通电开机。不跑码复位灯一闪一闪的。这时量了下主板的各路供电都正常。PCI-E的A13和14脚为0.47V正常。PCI的B16脚1.56V正常。(注意现在很多主板PCI的B16脚要加一个PCI硬件才有电压1.56V。这是因为BIOSS检查PCI无硬件的话关断B16脚的时钟)又量了下PCI-E的A11脚电压在2.2V~3.3V跳变。怪不得复位灯一闪 一闪的。就按无复位来维修吧。供电,时钟都正常复位应该也正常难道是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