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PLUS装不起系统

楼主(2018-03-27):
哪位大神修过华硕FX-PLUS的机器 ,贴纸是GL552JX,机器故障是装不起系统,装WIN7直接就重启,WIN10的话,就是一直在哪里装圈圈不动
,bios合成过,也刷过原厂的,但还是不行,哪位大哥修过这种问题,请帮忙给点思路

网友A:
硬盘换过没有     win10模式改过吗

网友:
再换系统盘,用msdn上的原版试试,不行就看看散热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换过没有     win10模式改过吗

这个全部换过了,内存硬盘 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