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690老机子简修经历

楼主(2018-03-27):
今天一早有客户拿一台联想品牌机子,主板是L-A690的,说是开机不显示

我打开机箱盖拆下主板电池,换一颗新的,马上可以显示了。。这个板电池没电就不会显示。
这回显示正常了,但是机子超级卡超级慢,进bios都很慢,装系统都没办法装。
原先我以为是硬盘的问题,但是更换了一块新硬盘也没有用
换了一根内存条也还是没有用,在我快要崩溃的时候,

我就把cpu风扇清理了一下。。从新涂了硅胶后,,问题解决,

网友:
这个就是L-A690的通病,不上cmos电池点不亮,它还有个通病,就是IO芯片爱坏,导致风扇转速问题。总之这个板子问题出的多。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