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7650df打印奇怪问题,各位帮帮忙

楼主(2018-03-27):
打印复印都会有痕,请问怎造成的,各位帮帮忙

网友A:
这个好像是进纸进歪了,要不就是定影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是进纸进歪了,要不就是定影的问题了

都很清楚就有痕,有时不明显,有时好明显

网友B:
如果没招的话  就拆定影 各个齿轮加点润滑油  也许有惊喜

网友C:
一、纸张潮湿;二、纸道不畅通;三、加热器温度高或者压力不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招的话  就拆定影 各个齿轮加点润滑油  也许有惊喜

好的,试下,多谢你回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纸张潮湿;二、纸道不畅通;三、加热器温度高或者压力不平衡

加热器温度高或者压力不平衡有办法解决吗?请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热器温度高或者压力不平衡有办法解决吗?请问

清洁热敏电阻,看看上面是不是有积炭。不平衡一般是轴套磨损,下辊老化。先换干燥的纸试试

网友:
拆定影 各个齿轮加点润滑油 。。。。。。。。。。

网友E:
更换定影组件吧 应该是下辊老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更换定影组件吧 应该是下辊老化了

对的,是定影棍起痕了............

网友F:
定影压力棍不良,压力不均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定影压力棍不良,压力不均匀了

已经买定影模块了,换定影应该可以吧

网友:
定影轴套磨损,分页器磨损,纸张潮湿

网友G:
定影问题 打开定影看看下棍有没有烂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定影问题 打开定影看看下棍有没有烂

很多谢各位热情回复多谢迅维,是定影棒起痕了,换定膜模块好,我新一个贴出现另一个问题麻烦帮我睇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42675-1-1.html

网友H:
监定完毕,定影棍起皱,估计定影温度过高

网友I(2020-06-25):
引用 网友E:
更换定影组件吧 应该是下辊老化了

没用的,我的也是,上下棍都换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监定完毕,定影棍起皱,估计定影温度过高

不是,我也碰到过,现在还没弄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定影问题 打开定影看看下棍有没有烂

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