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光影精灵3代独显感叹号

楼主(2018-03-27):
如题,惠普光影精灵3代,板号DAG75AMBAD0 REV ,7代i5,1050独显(n17p-g0-a1),笔记本摔伤,但能进系统,所有功能正常,就是独显感叹号,各种驱动系统试过不行,换了一个显卡也是同样的故障,BIOS也刷过,没有解决问题,查各路供电正常,显卡到CPU线路阻值正常,复位信号有1.8V,现在就是南桥到显卡的时钟信号(CLK_VGA_P,CLK_VGA_N)查不到,板上没有测试点,各路大神,求支招~~~~附上此板点位图,和参考用的图纸

网友A:
复位信号查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信号查过吗

查了,都有,复位信号始终保持1.8V

网友:
帮忙需要下载分啊 估计没有人看你的图

网友:
这种情况就比较麻烦了    得静下心来慢慢修

网友(2019-12-08):
没有发亮机BIO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