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康佳KONKA 35017303

楼主(2018-03-27):
   康佳32英寸的液晶电视,故障:开机后电源指示灯亮绿灯,有声音无图像,黑屏。首次修这种电视机,
打开机壳,插上电视信源及电视插头开机,绿灯亮,有声音,屏背光灯不亮。这个主板是有集成一块的,黑屏,背光不亮一般会两种情况:1.背光电路没工作;2.背光灯条坏。灯条损坏故障表现比较多,如开机屏一亮即灭、屏暗角,屏亮度不均等等。用数字万用表电压挡测量电压,测量C901处为300V(正常)、CW966处为12.2V(正常),背光供电电容CW953处为112V到118V不稳定(图纸标注100V)。断电,用电阻挡测量VDW961正、反向电阻正常,背光供电整流二极管VDW951正、反向电阻正常,背光升压二极管VD751正、反向电阻击穿短路。
换用同型号VD751后上电试机,灯管亮了,装机,电视修好。在这里还要补充说明一下,二极管VD751的型号是SB2200,个人建议最好不要用普通二极管代换,最好用原型号的,要不然可能造成二次维修。,首次修这种电视机VD751。

KONKA 35017303 .rar

网友:
简单学习了一下,楼主辛苦了,谢谢分享

网友:
好数据,备份先。。 好数据

网友A:
楼主这个什么屏幕?这个正屏还是倒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什么屏幕?这个正屏还是倒屏的?

你的意思说显示是倒过来了是吗,这样的话BIOS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