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20R3 不触发 不开机 一例

楼主(2018-03-27):
板号:  Q U A

板子按下开机键,电流基本是毫无变化。位0.0125A左右。触发后电路非常微弱的跳动一下下 大概0.0160左右。大多数情况下观察不到有任何电流跳变。查了一下这个 查了论坛案例。找不到有用的。测量 待机线性电压正常。开机跳变正常 按下开关按钮。3V 5V 正常输出 。刷了个EC BIOS 毫无用处 加热桥没用(这板子桥脱焊碰到过几个),测量桥时钟正常
找出图纸找到EC 测量了2个电压 FP_PWRBTN#  EC_PWRBTN_OUT# 都正常。跳过桥返回信号测量直接找到时序

跳过桥返回信号测量直接找到时序

当测量到3V_S5/5V_S5 问题出现。发现没有电压。

测量控制信号S5_OND电压才0点几V.
找到S5OND 相关电路

测量1M 电阻上端 电压位0.8V 说明15V_AUX 才生电路有问题
找到15V_AUX产生电路

实际电路 红色标记为 PR195 和PQ57

首先拆除PC148 无效。。直接替换PR195 .还是无效。这里是重点了。既然替换了2个最重要的还无效。那么说明15V_AUX 有短路。或板层有短路。二极管档测量有1000多欧。没有直接短路。
搜索了一遍图纸。都是经过1M电阻才过去的。按理说我会判断板层短路。兄弟们可能也这样认为。但是我却刚好相反。怀疑其中一个1M电阻阻值变小损坏。为什么这样认为呢。因为这个毛病在ACER 的机器种经常出现。所以我一个个测量上拉的1M 电阻果然找到问题当测量到PR161 这里电阻明显偏小。直接替换。15V 马上恢复正常。维修完成。。。。。。。。。。。。。。。。。。。。。。。。。。。。。。。。。。。。。。

实际电路图片位置在STAT 黑色接口旁边。我就不拍图片了

网友:
这问题一般出在笔记本上面,二级电压很少在一体机上面遇到过

网友:
这种问题 对于我这种新手来说 有点难度啊

网友:
同样的机器 同=同样的问题 我修过

网友:
同样的机器  我修过.但问题不一样

网友:
我碰到过刷Boise好的,,,,,,,,,,,,,,,,,,,

网友:
这种问题没有实力1还真修不出来   楼主厉害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聯想C320R3主板部件號QUADoes不會在未啟動的情況下觸發一個案例

网友:
q72的B极信号与q69击穿也会导致S5低

网友:
这种PCB板修过好几例类似问题,时间久大电阻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