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6230 LA-7731P 不触发 无待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8-03-27):
机型:DELL E6230
板号:LA-7731P
故障;无待机 不触发
  本来不想写这个故障,觉得不是什么困难的维修 但是遇到2台一样的故障 ,可能是通病,加上看看论坛很少此机器的故障案例所以写了出来
机器拿来没有任何待机电流,按开关不触发

测量PQ5 1234脚都是19V 说明保护隔离第一个场管都没过 后边也没电压 4脚的控制信号SOFT_START_GC来自于PU900第二脚 测量也是19V 此芯片一脚供电19V 正常 这个芯片很少见 不是我们常见的电池充电芯片来控制保护隔离

此芯片看起来像是专门检测适配器 电池 电流电压的芯片 手里也没有这个芯片 论坛也没有此芯片时序工作原理不是很清楚就先当他是好的吧
测量后边的公共点19V的对地阻值 各个供电电感的阻值没有发现短路 又回到PQ5上边做做文章吧

19V经过PR20和PR26 分压应该得到9V控制PQ5导通 但是这个还受控与PR24测PR24两边都是19V  既然后边没有短路直接去掉PR24试一试 拆掉后 发现待机电流0.016 开机看电流感觉亮了 接上屏幕亮机正常 ,再次测量PR24发现一端9V 一端1.5V 说明PU900 又工作了 装回PR24机器一切正常 。开不开心?意不意外?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估计后边应该是哪个电路保护了 由于顾客在等 我也不知道怎能回到原来故障 就装机拿走了,收钱重要嘛..
后来仔细想这个机器我没拿掉主板纽扣电池测试一下,我以前遇到过索尼的本本不触发拿掉电池就好了,下次遇到的朋友可以先拿掉电池试试 不行在拿掉PR24

写贴不容易 你的加分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谢谢!!!

网友:
忘记一点没写 如果有电池不充电的情况 拆掉PU900 1脚相连的470欧姆电阻

网友(2023-08-31):
为什么PR24拆下来又装上就好了?

网友: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