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全P管的主板看不懂芯片是BQ24715

楼主(2018-03-27):
首先下面是我自己跑线画的图纸,中间还不小心把ACDRV的焊点给扯了下来,还没找出来就掉了,现在不知道怎么飞线。CMSRC就比较容易,因为它跟其他控制G极的脚有相似的地方,都是先接个4.2K欧的电阻再接G极,在主板上电阻的标记数字也明显,但只有两个,没找到ACDRV连着的了 图中那些N管的都是2N7002DWA中的一个N管,控制信号可能都是接这里的,主要的8脚的管都是P管,三脚的按三脚MOS管固定GDS位来说,应该也是P管,所以就画出了上面这图。如果按照上图来说,控制信号让N管接通地,分压后2N7002(我也不确定这个三脚的管是不是也叫2N7002)的G电平小于S极,导通,让4435BZ的G和S短路,一样电平,所以4435BZ的D和S截止?是这样吗?下面是技术文档BQ24715的原理图
从其他用芯片BQ24715图纸找到的都是应用在两个N管的,这里有人这么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14637-1-1.html。都说ACDRV是用来驱动N管的G极的,但对于全是P管的来说,ACDRV就不知道怎么接了,公共点都很奇怪,查线查不明白,下面这是别的两个N管的图

那么请问各位,在我的图一里,应该从哪里接入ACDRV呢?

补充内容 (2018-3-28 16:31):
11楼有补充说明

网友:
我都没看懂你说的啥意思,给解释解释

网友:
我也看不明白,不确定是怎么样,可能是拉低N管导通GS

网友:
不要沉啊,ACDRV正常网上说有24V,CMSRC有19V的,但这个P管的电路就不清楚了

网友:
有请月饼老师为大家解惑答疑

网友:
@月饼 老师有劳您来解答一下啊求解求解

网友A:
好东西啊 cf-g6-mx series2.5 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啊 cf-g6-mx series2.5 BIOS

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有关系吗??

网友B:
这是什么主板的电路啊,怎么这么乱?完全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主板的电路啊,怎么这么乱?完全看不懂

DELL平板电脑的,VENUE11,完全找不到图纸,自己跑线画的图,可能是两个P管做隔离,不太明白它的导通截止原理,其他用BQ24715的都是ACDRV和CMSRC来驱动导通截止的,这个就不知道了

网友:
在这图里补充一些说明

网友:
不要沉啊快来人给说一说啊谢谢字数字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分享。以后多逛论坛。。。。

大哥给点意见好吗非常感谢字数字数字数字数

网友:
可能我第一个图不是很直观,其他前两个P管的连接形式大体是我下面这图的PQ301和PQ305一样的,导通后PQ301DS都是19.几V,G极0.几V,应该正常。PQ305DS也是19.几V,G极有9V多点,也正常吗?就是ACDRV部分不同的,我都找不出来,CMSRC和这图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