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四台华硕K43系列定时断电求助中

楼主(2018-03-27):
k43sv 3.0 不是ec下面排阻故障 论坛上的工厂处理方案也处理了没用那- 正常损坏现在定时断电
忘记说了首先就排除了温控 接着是供电包含二级电压 滤波 好信号 电压测试都正常 怀疑不是硬件问题 BIOS刷了几个还是一样
有个明显症状就是风扇有规律的加速,间隔几秒加速一下
哪位修过的大神给点参考意见 万分感谢
k43sv点位图

网友:
我自己测试了  怀疑不是通病 三台一样的故障 k43sv不装内存也掉电  k43sd 不装内存 不掉电 但三台风扇都是有规律的加速,间隔几秒加速一下

网友:
查查温控

网友:
温控去掉后再试试啊,排除下看看

网友:
这种毛病怎么都让你碰上了,这种不好搞呀。不敢大动,客户来时能亮的,动的不对万一不亮了就郁闷了

网友:
建议试试楼上的  去掉温控试试...................

网友:
我也同意是温控的问题先排除一下

网友:
忘记说了                  上来就去了温控

网友:
这机器南桥坏的多,南桥检查下

网友A:
显卡你看过没有!!!!!!!!!!!!!!!!!!!!!!

网友B:
可以把我截图的 4个电阻去掉试试。    记得 以前修过的 ,

网友:
这机器比较难修啊  没图纸 看看有什么通病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我截图的 4个电阻去掉试试。    记得 以前修过的 ,

不行  其他三台都好了 就这一台k43sv不行 换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你看过没有!!!!!!!!!!!!!!!!!!!!!!

确定不是显卡问题                              .

网友:
来学习学习, 有一个没有搞定

网友:
是去掉4个电阻好的吗

网友:
这机器都是bios问题    版本要对哦

网友:
还有就是温控了    对这点位测量下

网友:
点位图很多啊,,,,,,,,,,,,,,,,,,,,,,,

网友:
没图纸真的不好查啊,,,,,,,,,,,,,,

网友:
这种妖怪问题除,非有人碰到跟你一模一样的机器跟问题,要不然真的帮不到你什么

网友:
测一下公共点,,,,,,,,,,,,,,,,,,,,

网友:
可以换掉隔离保护几个管子,,,,,,,,,,,,,,,,,,,,,,,,,,,,,,,,,

网友:
还有就是主供电IC,,,,,,,,,,,,,,,,,,,,,,,,,,,,,,,,,,,,,,,,,,,,,,,,,,,

网友C:
一及3/5V这里的电容,,,,,,,,,,,,,,,,,,,,,,,,,,,,,,,,,,,,,,,,,

网友D:
直接USB  5V供电  直接USB  5V供电

网友E:
这种问题就是烦啊,大搞搞不亮了更烦,会不会是显卡问题,显卡芯片的温控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问题就是烦啊,大搞搞不亮了更烦,会不会是显卡问题,显卡芯片的温控检测

修好了三台,     还有一台换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USB  5V供电  直接USB  5V供电

都正常啊    这种主板价格低 最后一片没修好直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及3/5V这里的电容,,,,,,,,,,,,,,,,,,,,,,,,,,,,,,,,,,,,,,,,,

不是这个问题                                         .

网友F:
BIOS问题多      、、、、、、、、、、、

网友:
引用 网友F:
BIOS问题多      、、、、、、、、、、、

刷过 了                  确定不是bios问题

网友G:
多刷几个BIOS  不行还是换版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多刷几个BIOS  不行还是换版子吧

已经换了板子 华硕是真的恶心 现在在修的机器本来不识别硬盘 现在刷了bios能识别sata2 识别不了sata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