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41s求图

楼主(2018-03-27):
4441s电源口小灯一直闪,BIOS已刷,无短路,3v5v已经起来了,参考4431s图纸,ec是一样的,似乎OCP有问题,没图纸查不下去了

网友:
                 板号是多少啊 ,这个应该讨论里有啊。

网友:
没图纸就不好搞了  , 有待机不开机特别难搞 你又EC 图纸的话看下 EC条件满足没 复位 晶振 开启桥的EN 有没有

网友:
就是没有图,通过全板肉眼扫描,最后发现问题了,看到论坛上有不少相同故障现象,应该是通病,加分到50我就公布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