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H61H2-CM

楼主(2018-03-27):
清华同方H61H2-CM ,关完机后又自动开机,用都很正常 BIOS刷过。网卡拆了也还会,有没有人碰到过的。

网友A:
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我以前遇到过

网友B:
可以试着去CMOS设置中,把有关网络唤醒的选项关闭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我以前遇到过

刷了2 个都还是一样,一会再下几个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着去CMOS设置中,把有关网络唤醒的选项关闭试试。

试了不行

网友:
好了,板上有点腐蚀,洗洗重焊就好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