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D3V不定时重启

楼主(2018-03-27):
技嘉B75M-D3V不定时重启,VIN电压正常,就是桥有点烫,会是桥坏吗?

网友:
按照时序去查!!!!!!!!!!!!!!!!!!!!!

网友A:
测三极管啊, 里面的三极管测一下R569拆了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三极管啊,里面的三极管测一下R569拆了试一下

拆了还是一样

网友:
刚申请的号,进来多学习经验,谢谢大家

网友:
b75m d3v rev2.0 点位 这里只1.0的

网友:
是b75m-d3v ver 2.0  吗?

网友:
这个不一定啊,桥供电正常吗?有时候桥却供电也会发热的

网友:
现在较新的主板,桥的温度确实要高一些,只是不是特别烫就可以,最好是先测试一下各个电压点阻抗是否正常。

网友:
D3V的板子真的是差到不行了    质量差的一笔

网友:
桥太烫了肯定是不行的,先量一下电压在不在5%的容限范围内,我有一个板子就是因为3.3V电跑到3.5去了导致的

网友B:
桥电压正常吗?供电时钟复位,按照这个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电压正常吗?供电时钟复位,按照这个查

电压都正常,就是桥比同型号的板烫的很,开越久掉电越快,应该还是桥的问题更大

网友:
一般都不会坏桥的,这种情况先查一下EN或者PG的信号吧,或者说刷一下BIOS之类的,由简单的做起

网友:
检测一下时钟芯片

网友:
按时序查,技嘉B75的桥还是不容易坏的

网友:
w开越久掉电越快,应该还是桥的问题更大

网友:
看看USB过流正不正常.

网友:
我也有这个板子  触发秒掉电 是不是只能强行加电测哪里缺电压?还是有其他什么办法,主板没有短路

补充内容 (2018-4-13 20:10):
我这个解决了 VIN检测不对  希望大家多注重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