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hinkpad E540 自动重启问题求助

楼主(2018-03-27):
联想 thinkpad E540 自动重启问题求助
联想 thinkpad E540 接交流电10秒自动重启,不接交流电自动关机,请高手告知什么问题?

网友:
请描述清楚点好吗,是亮机后掉电还是怎么样,说清楚给你分析一下

网友:
亮机正常,就是掉电,系统进半路

网友:
拆掉硬盘,显卡故障依旧!
重刷 4M+8M   BIOS故障依旧!

上图为原BIOS界面 :

下图为刷两BIOS后的界面:

网友:
也碰到一台, 一样的现象,换了桥,还是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