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6320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8-03-27):
   接到台E6320    刚开始是开机掉电  换内存以为还了   开机进不了系统到WIN7LOGO位置卡住   之后以为系统问题重装  可以进系统  过一个小时后又进不了系统还没有件过这种问题   刷过BIOS没用   怀疑CPU   有没有可能呢?   求助大神们

网友:
光驱拿掉看一下

网友:
单主板都是这样的

网友A:
你可以先把所有外设设备全拿掉再测试,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B:
                            进PE可以进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PE可以进去吗?

进的了PE    可以装系统  装完系统半个小时之内都可以    过完就进不了系统了     就卡在WIN7  LOGO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把所有外设设备全拿掉再测试,说不定有惊喜

都拿掉都是一样

网友:
可以进PE   进PE装系统都可以  就是装完系统一个小时过后再开机就卡在WIN7 LOGO位置   换过硬盘  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PE可以进去吗?

会不会是硬盘有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要进BIOS改传统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