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 装内存不出CPU供电 求解

楼主(2018-03-27):
华硕P8H61-M LX 装内存不出CPU供电
不装内存 CPU供电正常 跑码报警
求思路  内存SCL SDA VDDSPD 测量均正常
求大神指点这故障怎么修 头次遇到

网友:
测CPU到内存的地址线,数据线是否正常

网友:
两路电有干扰,两路电的VIN应该都是12V,看看母线链路上的器件是否有问题

网友:
确认内存CPU好的都插上去,测内存有没有电压,如果没有CPU也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