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400U LA-9762P 更换板载CPU

楼主(2018-03-28):
机型:联想V4400U
板号:LA-9762P
板本号:REV 1.0
    今天维修同行送来一块联想V4400U的主板说是板载CPU坏了,同时还拿了一块料板带板载CPU的叫帮忙换下,
两块板子都是4代的板载CPU,同行说没换过不敢换,板子拿过手通电试了一下,可以上电但是CPU瞬间很烫手,
说明同行判断是正确的,确定是CPU坏。
直接上机器开干。

网友:
这块板是带黑胶的,上BGA的时候注意处理好隔热,和做桥没多大区别,主要是细心点!

网友A:
摘下来CPU不变形吗?我搞过一次变形了。。

网友:
摘下来的CPU会有一点变弯,你上BGA的时候用120度烤一下CPU就变直了。

网友:
只要你做好了预热的时间,变形会大大缩小的。。。

网友B:
这款cpu容易变形,做过几次,成功率不是很高

网友:
技术不错!学习了!看来有必要上一台bga返修台了,只是价格太贵,一直没有下决心!

网友C:
这中CPU一般通用吗  还是必须要同型号

网友:
最怕的就是坏U等于换版了,不过这个东西说实话对于我来说就是看运气的

网友:
只要有好的CPU换,和换桥是一样的成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中CPU一般通用吗  还是必须要同型号

CPU代数一样基本上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这款cpu是很容易变形,弄下预热会减少的,这种主要还是要细心手巧

网友:
换cpu   不好弄啊

网友:
只要撑握好了和做桥没有多大区别

网友:
板载CPU我不敢弄,弄不好就弄巧成拙了

网友:
APU  gpu 太容易出问题了   厂家这理念 是要搞死的节奏

网友D:
还好这个cpu不是很贵  我备用了好几个 我换CPU价格很合适的   不知道你们的价格是什么样的   比如:网上看到是600  我就再加个400上去  不然就没钱赚了

网友:
胆大心细啊,这U加热很容易翘起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好这个cpu不是很贵  我备用了好几个 我换CPU价格很合适的   不知道你们的价格是什么样的   比如:网上看 ...

一般都是在料板上拆的,收个五,六百,淘宝上买的担心是坏的

网友:
看着这个CPU就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都是在料板上拆的,收个五,六百,淘宝上买的担心是坏的

是的   自己拆机出来的安全点,做好了 基本上上是不会坏的, 淘宝的不安全  而且还不保修    不靠谱

网友F:
只想问一个小白的问题,这个CPU还有植球的钢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想问一个小白的问题,这个CPU还有植球的钢网吗。

有的。。。。。。。。。。。。。。。。。。。。。。。。

网友:
厉害呀,厉害,写都轻松秒。

网友:
我是怕换个这个不稳定 很怕啊

网友:
这基板很薄,一不小心就变形爆桥

网友:
一般都不换,换好是运气,还是有料板,要是去买,就直接换板了

网友G:
有什么注意的地方吗  我不是不敢换,是客户从来不同意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摘下来CPU不变形吗?我搞过一次变形了。。

我搞过也 变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cpu容易变形,做过几次,成功率不是很高

是的  我都换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cpu容易变形,做过几次,成功率不是很高

朱总,看看你上一楼的回复,减少变弯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什么注意的地方吗  我不是不敢换,是客户从来不同意换

上CPU时先预热一下,跟换桥是一样一样的。。。。。。

网友:
这款cpu是很容易变形,预热会减少的,刚才问了下,说先烤一下再装就不会弯的太厉害

网友:
四代以上的CPU做过几个了,最怕是有一个角翘起来

网友:
只要有好的CPU换 一样换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收益匪浅。很好的帖子。谢谢。对我的帮助很大。在论坛上是新手一个要多多的学习

网友:
修这种机很是让人意外,如果客户急搞不好就放弃了。。。

网友:
看来 大神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不是乱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