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90维修一例!

楼主(2018-03-27):
接到客户联想B490机器,插上电源按下开机键,不触发,问了客户,客户说也是这样子,好了拆机吧,拆机放到返修台,测了DCIN14主供电到了,经过F3801保险,发现一头19.8V一头才0.4发现不对劲,应该两头电压一样才对,保险的我就不找料板了,直接放条铜线,加锡好了,装好上电,发现大短,PC4126跟PC4111踢掉不短了,因为发黑,巨烫。按下开机,电流刷刷刷,亮机!维修结束!引起故障原因就是这两个贴片电容啦!导致F3801烧段,后来给补上了,这个不能懒呀!

网友:
送钱的主,运气真好

网友:
一般烧保险的都要对地量下阻值,再上电吧,直接上电又啪啪啪

网友:
保险断了,我都会习惯打阻值看是否后级有短路才敢直连

网友:
保险断开,一般是有短路或芯片短路造成的

网友:
楼主运气啊,捡钱啊。。。。。。

网友:
保险烧毁一般都是后级短路,上电前一定要量测,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
接铜线烧机,直接烧好,佩服佩服:daxiao:

网友:
楼主直接是捡钱阿,真爽阿,,,真舒服

网友A:
楼主是做直接客户的吧          同行的很少有这种死鱼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做直接客户的吧          同行的很少有这种死鱼出现

这台是散客的,同行能拿来的都是不修电路的,拿来也很正常,我这里基本笔记本都是同行多也不奇怪!

网友:
这大短修起来最爽的,修起来比较快

网友:
好修的机器现在越来越少了

网友:
楼主这回捡到钱了,死鱼呀,这种最喜欢了

网友:
楼主这是捡钱的节奏哦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不错 支持一下哦 !!!!!!!!!!!!

网友:
修机都是这样问题就好了

网友:
保险烧了肯定要确认一下后级的情况了,有点大意了

网友(2020-10-10):
大短很多都是送钱,只要不烧到CPU和显卡

网友:
技术可以 这款机器还值得搞一搞

网友(2023-07-29):
楼主 p管也要换掉不然充电器和电池会冲突

网友:
不知道是你胆子大,还是水平高了

网友:
还是应该换个保险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