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00S EC kb9012 A3 A4 通用

楼主(2018-03-27):
收到客户送修 联想 S400  La8951P  不加电,3V 5V 待机 正常,就是 不触发开机,考虑 9012坏的比较多 (程序出错导致不加电),先易后难 有点像刷BIOS ,
把神器 RT809F 支起来,用上 简易转换 座子,把 新的KB9012 芯片,焊好到座子上去,用编程器 刷上好的就可以了,然后焊接到 主板上,测试 正常开机,最后无意间看了一下 芯片尾号不一样 ,一个是A3  一个是A4 ,测试正常没有发现问题 。再次 就想说一下A3  A4是 通用的。

网友:
可以给出你测试完全正常的 ec程序

这个程序刷一次比较麻烦  验证完全ok的 价值很高

网友:
我把好的Kb9012 程序传送上,下次谁用到直接下了

KB9012QF A3_LA-8951P.zip

网友:
kb9012  a4 a3  是可以通用的    只是内部程序不一样

网友:
标题是G400S,内容是S400。。浪费我5分。

网友:
谢谢老板分享 小弟收藏一下

网友:
如果只是先怀疑程序坏,没必要直接拆装EC到座子,直接飞线到键盘接口刷写程序就OK了,简单省事

网友:
         a3 a4 应该不是每台都通用吧,之前遇到一台A4的用A3就不行,不知道是EC坏还是怎样。

网友:
这个刷EC的做子 我掏宝怎么搜不到呢 叫什么?

网友:
A3 和A4  是通  用  的吗 ???????????????????

网友:
一样的 A4 是 A3 的升级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