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991P 开机0.6-0.8之间跳变几次停在0.85 不显示

楼主(2018-03-27):
LA-B991P 开机0.6-0.8之间跳变几次停在0.85 不显示,BIOS刷了还是一样?测供电都正常,有遇到这种的吗?有什么通病吗?

网友:
有的机器BIOS需要在原BIOS合成下才行,不然刷了不开机的

网友A:
2楼正解,我遇到过BIOS刷了几个都不行,X宝上买了一个合成的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楼正解,我遇到过BIOS刷了几个都不行,X宝上买了一个合成的就OK了

论坛下了好几个 都是淘宝买的,结果我的刷了 跟原来一样?不知道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