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6281不干活 是我的思路不对么?

楼主(2018-03-27):
今天修一华硕主板P8H61-MLX3 PLUS R2.0。上电诊断卡跑1 .0.查各个供电。只有集显供电没有。查工作条件。1脚BOOT已经举起12V,2脚PWM-1.8V。3 -.4脚12V供电驱动已经满足。5678脚没有输出。怀疑6281坏。找料板更。不行,再找。更,还是不干活。U用的是G440,我感觉已经不对了。管子是好的。这已经说不过去了。请教大神,是我的思路不对么?

网友:
查查外围电路.................................

网友:
查主电源芯片pdf。。。。。。。。。。。。。。。。。。。。。

网友:
2脚有电压不代表是正常。你要查主芯片。你可以试一下刷BIOS或更换CPU试一下。

网友:
集成供电并没那么重要,先测PLL够1.8V没然后刷BIOS因为跑码不正常,跑码过内存后才出集成供电,如果是集成供电不出只是会断电或集成不亮而已,你想多了!

网友:
集成供电一般先不用理会,先解决跑码问题,如果集成供电短路会拉低vcore供电,这个vcore没被拉低就不用管,测复位和不跑码

网友:
2脚PWM-1.8V    兄弟  这里不是有电压是有用的   要用示波器  看波型   有波型  就启动

网友:
集显供电要过内存才有的  要先考虑跑码到哪里了

网友:
说白了,思路不对,次序应该搞错了…………

网友:
按照时序去查!!!!!!!!!!!!!!!!!!

网友:
不出集显供电有没试过查bios试过,过了内存再读bios才有集显供电呢

网友:
不出集显供电有没试过查bios试过,过了内存再读bios才有集显供电呢,时序很重要

网友:
集显供电不是这样修的,示波器看看内存复位 有没有下拉。有的话刷刷BIOS。没内存复位的话还得往前推。

网友:
一步步查时序确实不太好掌握,如果遇到头三脚踢不开的,还是老老实实的来一遍吧

网友:
集显不出电压,主要原因应该在上一级吧  和BIOS  桥 CPU都有关系的  前面都正常了 才能出集显

网友:
你这个是自举不足,12V不足, N管导通要12V+4.5V   至少要17V才正常,问题出在1脚和7脚之间的电容,电阻。

网友:
芯片内部的LDO的5V没出来,驱动不了MOS

网友:
老铁 你这个应该不是这个芯片的毛病 是其他地方的 至于你说这个芯片不工作 应该是其他地方有问题 导致了这个芯片也不工作

网友(2018-05-14):
你要插个蜂鸣器听听跑码没有,再考虑修不修集显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