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笔记本NEC PC-VY14MEFEW 不开机 怎么修?

楼主(2018-03-27):
笔记本NEC  PC-VY14MEFEW  不开机,拆板出来 接可调,待机电流0.03降到0.02 ,按开关瞬间有0.26A然后 电源保护灯一闪,电流就停在0.03上,然后在按开关电流就没有任何变化了。必须拨了外接电,然后再插上,按开关 又是之前的现象。。。发现通电后没按开关前,不出公共点电压的。。。按开关后才有19V各供电MOS上管的电压!!网上也找不到图纸,不懂怎么修了!

网友A:
可调电源电流没调好吧,板子短路电源亮红灯最低也要显示半秒电流吧你不可能看不到怎么想都不会0.26a闪红灯

网友B:
按不触发整啊...老电脑了  估计修好 也撑不了多久  建议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调电源电流没调好吧,板子短路电源亮红灯最低也要显示半秒电流吧你不可能看不到怎么想都不会0.26a闪红灯

调好了的,可能是触发后瞬间有短路 保护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按不触发整啊...老电脑了  估计修好 也撑不了多久  建议放弃

全进口的 不懂电路多少呢。。。。想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进口的 不懂电路多少呢。。。。想放弃了。。。

这种电脑我都不接的   ,,,修好了也是一堆事   又收不了多少钱

网友:
老笔记本没必要耗太多时间,直接换板,应该不是很贵

网友D:
有短路啊,上网查查查查板子估计便宜,,,,可以淘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短路啊,上网查查查查板子估计便宜,,,,可以淘个。。。。。。。。。。。

找过了,找不到这个型号的板呢 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