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技嘉H61 1155针CPU底座断针修补成功。

楼主(2018-03-28):
故障机型: 1155针技嘉H61
故障现象:CPU座子断针,掉电现象,重复启动。
修复过程:在废主板上找一根CPU针脚,用斜口钳剪断到合适长度,用尖嘴烙铁头伸到断针位置稍微扩大一下针孔顺便上焊油上焊锡,量要控制好,特别是焊锡不要弄到其他脚位上。断针插到合适深度就可以焊接了,其实也蛮简单,心细一点就可以了。我另外找了个白光LED灯板改装了一下,修这种细小的问题会有帮助,合适的时候用一下放大镜观察一下就可以了。
cpu
购买人数
价格
购买时间
2元

网友(2023-02-21):
0.5元

网友(2018-03-28):
针孔那么小,烙铁头怎么伸的进去啊

网友:
我的那个烙铁头太大了,这个不能搞,佩服。。。

网友:
细活,牛人,一般人真搞不来。佩服。

网友:
针孔那么小,烙铁头怎么伸的进去.................

网友:
这个其实不好焊,佩服。。。。。。。。。。

网友:
刚申请的号,进来多学习经验,谢谢大家

网友:
这技术活不是单单胆大心细四个字可以概括的,楼主太牛了

网友:
这样也行不错,学习了。。。。。。

网友:
这个CPU底座断针不好修补哦,LZ技术不错 ,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太细了,真能做?!太佩服你了。

网友:
补过,感觉眼睛都快给亮瞎了。以后见到这种断针的一般不补不修。直接换板算了

网友:
还可以这么玩,我有两块B85也断了,弄个尖头,配合10寸+带灯放大镜,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这个也能接上去,也是牛比了,我挑针脚手都很抖了

网友:
要是修过手机的,这活很简单的,不信去问问修手机的师傅

网友:
这个技术 太佩服了 居然可以接上 的确厉害

网友:
厉害,不是一般人能做的

网友:
我有一跨主板 也是断针 能搞么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