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5457通病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2018-03-28):
机器型号:14-5457    板号:LA-D051P故障:不触发(碰到好多了,每次来拆开把COMS电池放电就好了)

保修期内就有好多这样的,换了主板过一段时间又会这样,客户来了一放电又好了
不光这个机型出这个问题,还有几款跟这个差不多的机型也是这样的问题
换了主板都解决不了问题,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怎么彻底解决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遇到的少,在第二次不触发的时候,查一下工作条件和时序看看有没有发现。

网友A:
戴尔确实有几款机器这样的,有些在底壳还专门设计了一个放电孔.一捅就好,半月一月又重演.

网友B:
这种COMS放电就加电的主板  一般都是南桥会出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戴尔确实有几款机器这样的,有些在底壳还专门设计了一个放电孔.一捅就好,半月一月又重演.

是啊,这样的故障都不敢收钱了,
前几天有个快超保的换了主板一星期又回来了,一放电又好了

头都大了。。。。。

网友D:
感觉应该是南桥问题吧!或者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应该是南桥问题吧!或者是不是biOS问题

没有桥,是单CPU的,BIOS升级到最新也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啊,这样的故障都不敢收钱了,
前几天有个快超保的换了主板一星期又回来了,一放电又好了

遇到这种机器很无耐,机器不触发,捅一下就好了.
收客户钱不敢收,指定会回来的.
不收钱,客户连谢谢都没有.

网友:
估计也是cpu 里南桥的问题

网友:
补充下故障:有时候客户拿过来正常开机,每天都是,如有不开机的的情况电流跑到0.023左右,放电就OK。晚上一直插适配器,第二天就正常,但是拔掉适配器就出现上边的情况。。。。大家讨论交流下。。

网友:
这个机型在内存槽那里有两个触点可以用来短接放电吧

网友:
不触发的时候查条件 找找到底因为什么不触发

网友:
先刷个bios,我基本遇到这样的就是放电之后刷bios。也没有看见客户回来过。

网友E:
这款机器我也碰到过,放电刷BIOS,都这样。16M的BIOS,没换BIOS芯片试试。我当时没有芯片,也没换芯片试试。不知道换了BIOS芯片,会不会好。最后还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款机器我也碰到过,放电刷BIOS,都这样。16M的BIOS,没换BIOS芯片试试。我当时没有芯片,也没换芯片试试 ...

最近这几天碰到一个单位的机器都是这种的坏了好几台了,,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网友:
这种问题确实有点扯,不过我暂时还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好久没有来学习学习了 今天来学习一下

liutianyu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支持 0 反对 1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 ThinkPad很多放电就好的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修完了也不放心!!!!!!!!!!!!!!!!!!!!!

网友F:
怀疑是内置电池,电用完了,导致保护了,如果是不用完,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华硕笔记本内置电池经常出这样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是联想的回来了3会后来就不知道好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怀疑是内置电池,电用完了,导致保护了,如果是不用完,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华硕笔记本内置电池经常出 ...

之前怀疑过这个问题,确定不是内置电池用完的原因。

这次专门问的客户,说是昨天用完正常关机,第二天来就不开机了。

网友G:
我最近也遇到好多,我基本都收钱  坏了回来再放电呗

网友:
觉得还是RTC电路有问题保护了吧,

网友:
放会电 就能用好长时间 acer很多 放心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这种COMS放电就加电的主板  一般都是南桥会出问题

嗯嗯 遇到的thinkpad E440 最多,每次都是放电就好,只能用一段时间,南桥带黑胶,不敢动,而且板子太薄,上BGA就变形

网友:
我有个E450的机器也是这个问题  我感觉是cpu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我最近也遇到好多,我基本都收钱  坏了回来再放电呗

问题大部分都是下面县.区同行送来的,返修不好,也没法收钱,影响不好

网友:
通常放电就好,过一个星期半个月又出问题的,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这样的故障都不敢收钱了,
前几天有个快超保的换了主板一星期又回来了,一放电又好了

收了钱在说 有问题在修

网友:
来参观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嗯嗯 遇到的thinkpad E440 最多,每次都是放电就好,只能用一段时间,南桥带黑胶,不敢动,而且板子太薄 ...

那就别装小电池  反正大电池可以保存时间

网友:
直接跟客人说这机子有通病,收拆机费。。。

网友:
刷BIOS ,前段时间碰到联想的也是这样,最后刷了就好了

网友:
我一般 在刷个 BIOS    这个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大部分都是下面县.区同行送来的,返修不好,也没法收钱,影响不好

同行送来的  那真的不好收钱,返个一两次客户会怀疑你的技术的

网友I:
所以现在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没有呢???我遇过一台也是这样

网友:
这究竟是什么什么原因造成的CMOS当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所以现在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没有呢???我遇过一台也是这样

暂时还没有找到完全解决的办法,还得进一步跟客户沟通一下怎么造成的这个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暂时还没有找到完全解决的办法,还得进一步跟客户沟通一下怎么造成的这个故障。

可以试试放完电,在把BOIS刷出来。然后刷回去

网友J:
这个还没遇到过  遇到过DELL 的 不触发的  拔插内部大电池就好了  没返修过     还有个联想YOGA2  也是放电就好 回去用用又不触发了不充电了  放COMS电池就好了  最后发现是适配器电压不稳引起机器保护了  更换电源后 再没回来    你用万用表测下适配器看电压会跳动吗  跳动就换个试试 说不定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还没遇到过  遇到过DELL 的 不触发的  拔插内部大电池就好了  没返修过     还有个联想YOGA2  也是放电 ...

谢谢回复,等着让客户把适配器发过来测一下,不过光这个单位就坏过三台了,很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这种机器很无耐,机器不触发,捅一下就好了.
收客户钱不敢收,指定会回来的.
不收钱,客户连谢谢都没有 ...

是的,很无奈。现在好多机型都有这故障。收钱又不是,不收钱又浪废时间,关键是客户误以为所有不开机的都是这样搞下就可以好!这故障有的刷了BIOS可能好了,有的应该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这种单CPU的机器以后这种故障会越来越多.有没有发现 单独带一个南桥的主板基本上很少出这种莫名其秒的问题.

网友:
这款问题,会让顾客对我们的技术怀疑,应该本书设计就有故障了吧

网友:
你又不可能给他换CPU,放电就放电吧,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