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AIR装win7双系统的问题

楼主(2018-03-28):
    最近来修苹果的机器不知怎么就多起来了。以前一年还最多能接到两台。今年已经接到5个了。于是就想研究哈装双系统。
正好收到一台2010款的A1370,于是就打算拿来练哈手。先百度了一圈,准备开干。
    但发现BOOT CAMP打开后提示以下的画面

想问下这个画面是不是表示不能用U盘装WIN7还是怎么回事?先不纠结这里,点击继续又出现这个画面

百度上都是三个选项,我这个只有两个选项,百度上说修改BOOT camp的INFO.PLIST就可以。
但我修改了这个INFO文件后,没法替换他原来的INFO文件.第二个问题,这个INFO文件要怎么才能用我修改过的替换他原来的
或者,或者有没别的办法三个选项全显示出来。
在点击继续,又出现这个画面

U盘我已经在苹果系统里用磁盘工具格式化成MS-DOS(FAT)了,
为什么还是提示请将此U盘格式化为单独的FAT分区

网友A:
可以不用BOOTCAMP装。。这个太麻烦

网友B:
BOOTCAMP 是最简单的装双系统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BOOTCAMP 是最简单的装双系统的方法

关键是我这个提示USB驱动器无法使用,那怎么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用BOOTCAMP装。。这个太麻烦

不用BOOTCAMP的话,还有什么办法,用光驱吗

网友:
老本子都好装的估计你得方式方法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BOOTCAMP的话,还有什么办法,用光驱吗

也不用光驱。~~~~~~~~~~~~~~~~~~~~~~~~~~~

网友:
这个机器太老了吧

网友D:
曾经我试过在MAC下先分好区,然后用U盘启动进PE,格式化,直接GHOST,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曾经我试过在MAC下先分好区,然后用U盘启动进PE,格式化,直接GHOST,

刚刚按照这个方法试过了,ghost以后win7部不能引导

网友:
没遇到过,在我的影像中好像灭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刚刚按照这个方法试过了,ghost以后win7部不能引导

你可以找一个集成3.0驱动的ISO,写到U盘里面,MAC下面分区,直接从U盘启动装,装好之后进系统,然后再下载bootcamp

网友E:
你可以只勾选安装Windows7   不要下载驱动            分区安装Windows7    在去官网下载驱动
https://support.apple.com/kb/DL1630?locale=zh_CN   可能是这个版本

网友F:
分好区,用pe  识别苹果系统的  进去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找一个集成3.0驱动的ISO,写到U盘里面,MAC下面分区,直接从U盘启动装,装好之后进系统,然后再下 ...

多谢,晚上回去了在试试,那个GHOSTEXP11.5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只勾选安装Windows7   不要下载驱动            分区安装Windows7    在去官网下载驱动
https://sup ...

我想做一个WIN7的安装盘,我手上没得光驱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分好区,用pe  识别苹果系统的  进去做

PE里面GHOST完了以后,开机按OPTION选项只看到一个苹果系统的盘,没得WINDOWS的盘,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朋友们。顶楼主

网友:
在苹果系统做个window7 系统安装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晚上回去了在试试,那个GHOSTEXP11.5是做什么用的

那个是镜像浏览器,编辑GHO用的,,,,

网友:
双系统还没整过,过来学习下看看大神们怎么说的

网友G:
我都是在苹果系统下 分区 然后在pe下直接安装的

网友:
还不错,下次有机会也试试安装苹果系统。。。

网友H:
你这款A1370是不是带光驱的?可以在苹果系统下把WIN系统做进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你这款A1370是不是带光驱的?可以在苹果系统下把WIN系统做进去

不带光驱的,我打算用bootcamp来做一个win7的安装盘,但没得那个选项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我都是在苹果系统下 分区 然后在pe下直接安装的

能不能说的详细点,苹果系统下分区分什么格式的,pe下ghost吗

网友:
有的时候苹果电脑还是挑U盘的,你可以换个U盘试试。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不带光驱的,我打算用bootcamp来做一个win7的安装盘,但没得那个选项

苹果下选MS-FAT格式,进PE中用ISO文件做,不能GHO,不过做的过程中苹果系统可能崩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用BOOTCAMP装。。这个太麻烦

大神,请教了, 双系统 不用BOTTCAMP  怎么安装,请请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做一个WIN7的安装盘,我手上没得光驱

如果你是电脑店   个人建议你准备一个USB光驱     还有原装Windows7光盘       因为个别老型号苹果电脑不支持用U盘在bootcamp分区

网友:
引用 网友H:
苹果下选MS-FAT格式,进PE中用ISO文件做,不能GHO,不过做的过程中苹果系统可能崩掉

妈的,我进PE把硬盘全部格式化以后,在重新分区没要苹果系统,GHOS一个WIN7T就可以了。现在就是开机不能自动就系统,要按OPTION才能选WINDOWS进系统

网友I:
苹果电脑快速安装双系统 Winclone镜像包
在MAC系统下使用WINCLONE恢复类似GHO版的WIN系统。网上有详细教程,也有现成版的做好的系统下载,这个比BOOTCAMP要简单得多……不知道迅维让不让发外链。楼主可以自行百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I:
苹果电脑快速安装双系统 Winclone镜像包
在MAC系统下使用WINCLONE恢复类似GHO版的WIN系统。网上有详细教程 ...

迅维可以发链接,你快发个啊,我也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迅维可以发链接,你快发个啊,我也要~~~~~~~~~~~~~~~~~

https://bbs.feng.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10823&extra=page%3D1%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157%26typeid%3D157

这个是很久以前的贴子了。我有下载镜像文件。现在有一些镜像下载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说的详细点,苹果系统下分区分什么格式的,pe下ghost吗

这个我倒是想说的详细点啊  关键是 这个东西不是一两句话 就说得清楚,苹果系统下,用自带的分区工具,分一定的空间给windows预留,至于格式的话,选择MsDOS  然后进pe安装,根据苹果支持的系统选择安装,有的机型支持ghost,有的只能用安装版,还有就是装win7还是Win10,就要看电脑的新旧了,旧款可以装win7  ,新只能装win10,大概就是这样,只能靠你自己慢慢摸索。不同的机型,安装方法都是大同小异。

网友:
直接bootcamp分好区然后进pe装安装版就可以,装完系统再去下载bootcamp驱动,这几天碰到几个都是这样操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BOOTCAMP的话,还有什么办法,用光驱吗

   最好试一下兼容性最好的 ITSK 家的优启通

   苹果电脑都能通吃的PE  我遇到困难的机器都用它

   我在浙江经常弄苹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