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大短路。

楼主(2018-03-28):
戴尔n4110 大短路,DAV02AMB8F1排除了电容坏后,拆下CPU发现不短路了,测试CPU是好的。这块主板现在装上CPU测试就是短路的,请教老师帮忙解读下。

网友A:
装上CPU的时候CPU供电电感阻值本来就很低,不一定是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装上CPU的时候CPU供电电感阻值本来就很低,不一定是短路                                                 ...

装上CPU后  隔离保护短路呢?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装上CPU后  隔离保护短路呢?怎么回事

有没有换个CPU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换个CPU试试

CPU测试了,是好的,排除CPU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PU测试了,是好的,排除CPU问题。

那应该还是CPU供电这块的问题,仔细检查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还是CPU供电这块的问题,仔细检查下

谢谢!搞好了,是cpu供电的 其中一个上管击穿了。换了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搞好了,是cpu供电的 其中一个上管击穿了。换了就OK

不客气,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