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刘坚强显示器维修教程

楼主(2018-03-28):
谁有刘坚强显示器维修教程,  小弟不胜感激!!!!!!!1

网友:
反正我没有,@@@@@@!!!。。。

网友:
这个就不用了吧,都是看书弄懂原理,然后根据故障现象判断故障大致部位,然后再找出故障件,换之,就能成功修好机器啦。

网友:
没有吧 ,直看过主板和ATX的,讲的太过于详细

网友:
好多年前下载过,不不晓得存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