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扬天C300有声音无图像的悲剧

楼主(2018-03-28):
接到一台联想C300 到手客户反应开机20分钟屏幕花屏闪屏,关机再开屏幕不显示有声音,(暗屏)拆机发现是带灯管的得,测试升压板,19v 2.7v.0v,gnd,很明显了,(但是没这么简单)接了一个3.3上去开机测试不会按了,快半个小时的时候闪屏开始了,跳线闪,像以前v3000跳屏那样,跳一会整屏是线测屏主供电5V正常,怀疑屏幕直接换了一个,悲剧开始了,换新屏没显示,听到声音偶尔白一下屏,换屏线!等了一天换上故障依旧,懵逼了。一看主板北桥是215-0674058,心想会不会是桥问题集显挂了,开始干桥,你猜对了,桥爆了。。。。,换桥,有声音无图像。。。开始瞎搞了,刷BIOS 刷 U3驱动芯片码片。还是一样问题。下载U5驱动芯片查时序。。字太多打累了,高手自行脑补,U5 晶振坏了,14.318.换好全正常了,旧屏也是好的。附上资料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联想扬天S300 U3程序.zip

网友:
额,学到了...............................................所以最后仅仅只是一个晶振坏了?

网友:
搞个示波器 修修这东西  还是舒坦点  要是万用表够折腾

网友:
已加分,14K晶振坏导致的屏闪,很少见。楼主图纸能否共享下,谢谢

网友:
原来是晶振问题啊      这真得细心才能搞好 -,-

网友:
哦哦 原来是这样啊 一体机本来就是个混血 以前搞过b300 换桥 显卡 最后实在无奈了 换板了

网友(2018-08-24):
厉害了师傅好好向你学习一下厉害了师傅好好向你学习一下

网友:
晶振坏掉的话  一般不会直接导致开机不显示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