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板载cpu好坏的新方法,不再用打阻值了

楼主(2018-03-28):
上一个烧机贴有讲,此贴是延伸。维修13320-1不出cpu供电时,无意间发现了这个方法,不用打阻值就可以判断cpu好坏的新方法,再也不用为对地1,对地0,不好判断cpu好坏而烦恼了。

方法:烧机cpu电感后端(也可以把可调的正极飞线,连接到万用表任意一只表笔的表针,用表针插着cpu电感;可调的负极,飞线到主板GND,这样更美观,方便用此烧机法检测其他芯片)。
3代cpu,烧机时可调显示0.9A,是正常的。

坏的cpu,电流值非常大。

4代cpu,飞板载的,在0.6V左右烧机时,开始有电流跳变,到0.8V时,电流达到最大0.78A左右。调节可调的烧机电压,只要超过0.9V,电流就会自动降到0.03A,这是正常的。

用以上实验结果,我测量华硕的13320-1不出cpu供电,更换了主IC,量测了3个集成了上下管和驱动IC的芯片,大概ok,直接用此法烧机板载cpu,针对这个电流,我判断cpu坏。

以上实验方法,对PGA封装的CPU,最好先空载烧,空载可调电流显示为0的,再装cpu烧。
烧机板载cpu的,先判定供电芯片和mos管好坏,都OK了再烧。1V的电压,基本通杀所有cpu,无论是VCORE模块,还是pch模块。

此方法也可以针对显卡,桥等芯片的测量,甚至根据电流大小,判断芯片是否已经内伤,还能活多久……具体结果,有兴趣的,自己实验。
待机3V和5V短路,在intel的6代桥的笔记本板子上烧机得出的经验是,3V待机烧到了0.08A是正常的,5V待机烧到0.05A是正常的。

“破小孩”的观点,建议大家看看。
补充:此方法检测的只是cpu或桥内部CORE模块短路,但是cpu或桥,还有其他小供电和信号,所以判断他们的好坏,还需要打值其他供电和信号,打值不正常时,可烧机判断(信号就不用烧了,因为不是供电)。
补充:芯片供电正常,可能信号部分出了问题,比如不出pg,或不出RST#,目前除了按时序推理,或对比好板子的对地值,暂没发现其他方法。
补充:“寻觅油腻的师姐”建议拆pwm上管再烧(针对cpu供电上下管都短过的),防止电流从上管N沟道mos管倒流到其他短路点。
具体看故障。欢迎高手补充

补充内容 (2018-6-5 20:50):
联想工作站 thinkpad P50 ,板号NM-A451  ,CPU代号SR2FN,属于6代cpu,E3-1505M,打电感或cpu的电容对地值2,限流烧鸡1.8A也正常亮机。
用可调开机掉电,须用适配器,因为20V8A。大功耗cpu的烧机电流值待测试中……

 会员12553762元2023-3-9 08:20

学海无涯,去也 + 3 + 3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此贴必火,先占一楼。。。。。。

网友:
占位置 来了  来了 来了 顶顶顶

网友:
好巧我也是用这个方法来测试CPU和显卡的。     哈哈 给你加分

网友:
对于缺少U的维修人员,省去代换的烦恼,谢谢分享!

网友A:
真是6,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把好U烧坏,待验证啊。毕竟CPU不便宜啊

网友:
有试过,但没楼主这么系统和深入

网友:
这方法不错,特别是板载的,如果楼主有烧机后如果判定CPU坏的更换后解决问题的实际案件就更完美了

网友B:
楼主,"正极飞线到表笔的表针,表针插着cpu电感,只飞线GND"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C:
高端U,有没有可能烧坏啊,怕啊,没底。

网友D:
这个问题我不完全赞同,你烧鸡只是烧的VCORE 供电,CPU内部还有PCH 模块,CPU 模块除了供电问题损坏导致的,自身短路的很少,多数短路都是出在CPU 中的PCH 模块,多数是3.3v短路或者5v短路,USB导致短路的多,一般检查USB 数据引脚的对地阻值,如果过低,拆除ESD 芯片后继续测量还是短路,CPU的PCH 模块肯定是挂了

网友(点评):
嘿嘿,前几天修了几个,厂家售后的CPU usb短路,换全新CPU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端U,有没有可能烧坏啊,怕啊,没底。

不会的。就在刚刚,B150M-A的板子,客户拿来时上电瞬间断电,我修了半天,怀疑6代u坏了,用此法烧机发现4A……立刻实验台机的4代u,烧机只有0.14A,郁闷,客户明天来的时候,不好讲了。以后高端机器,第一件事就是检测u的好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正极飞线到表笔的表针,表针插着cpu电感,只飞线GND"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烧鸡的线 正极和负极,负极就接地就好了,正极就接到我们用的万用表的表笔,然后去测CPU电感的后端,这样就美观,不用说把正极的线去焊到电感的后端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值得学习 不过也要多总结一点才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我不完全赞同,你烧鸡只是烧的VCORE 供电,CPU内部还有PCH 模块,CPU 模块除了供电问题损坏导致的 ...

恩,你的观点很新,以后修到了类似问题,我会研究下。对于PGA封装的cpu,怀疑坏,可以拿到好板子上测试下,此方法是今天发现的,肯定有遗漏的地方,欢迎补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6,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把好U烧坏,待验证啊。毕竟CPU不便宜啊

不超过额定电压,不会。我上一个烧机贴,有系统分析

网友:
真是好方法!以后不用代换试了,这样可节约好多时间!

网友:
你这个真是个好的方法,值得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烧鸡的线 正极和负极,负极就接地就好了,正极就接到我们用的万用表的表笔,然后去测CPU电感的后端, ...

我重新编辑了,尽量通俗易懂,不出现语病,谢谢你了

网友F:
几百年前都知道了,    板要的周身是供电,所以能差别个别模块电流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几百年前都知道了,    板要的周身是供电,所以能差别个别模块电流意义不大

你再早知道对大家也没用。又不拿出来分享。

网友:
这个方法好,我喜欢,以后就不用担心CPU板载的了

网友:
明天试试 手上正好有个怀疑是6代CPU坏的!

网友:
这是一个思路 其他芯片或者CPU其他部分也可以用这种方法烧  不过电流要自己慢慢摸索  小心真的变成烧鸡

网友G:
呵呵高手在民间啊,学习了。。。。。。

网友:
666 这个方法好 一般烧鸡 感觉 热了 cpu 就可能坏了 楼主研究的好细啊

网友:
其实好CPU阻值为1/0的时候是非常少的情况,一般来说打背面小电容或电感阻值就能够发现问题了,就像评论中有朋友提到的PCH模块易坏是一样的,绝大多数都能通过打值求证,个人感觉你的方法有一定可取之处,但并不够精准

网友:
CPU 好贵,最后憋坏

网友:
这种办法适合板载U好,不用拆下来

网友:
学习了,以后用这个方法可以节省不少时间,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网友:
真是个好的方法,值得借鉴,厉害。

网友:
这倒也是一个不错的思路!可以参考使用

网友:
修个机器不容易 厉害 学习了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呵高手在民间啊,学习了。。。。。。

来自工厂里的高手?有没实用的经验,分享下呗

网友H:
这种方法只能判断CPU严重短路 如果是信号坏 或者微短路还是测量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方法只能判断CPU严重短路 如果是信号坏 或者微短路还是测量不出来的

判断信号坏,一般是通过时序推理;我看到有的帖子,是通过对比好板的信号对地二极体值来判断。烧机信号,没试过。供电微短,就会消耗部分电流,此方法或许可以查出来。

网友:
也许这是一个办法,但是我并不是很赞同这种观点,VCORE 正常还有 3.3VPCH 1.05V 1.35V 供电等
并不能说VCORE正常 别的公共电也能正常